大型油动变距四旋翼消防救援抢险植保无人机成功

楼主(2015-07-23):
还有视频,100楼上

网友:
中国的 大神  终于 齐飞咯

网友:
赶脚是装了个油动发动机啊

网友A:
变距4轴 把直升机的旋翼头变成了4个来做 发动机变成了4台 可以说是4台直升机的合体吗?这样做可靠性会比单旋翼的可靠?这个我打个问号?要知道4旋翼只要一个旋翼停止工作也是必炸的,换句话说把直升机的出现故障的概率别说4倍了至少也有2倍以上了吧 直升机没动力了还勉强来个熄火降落 4旋翼估计不太可能吧  我感觉这个有点悬 。

发表下看法 并不代表事实的全部  大家不同意见的 别见怪  多多包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距4轴 把直升机的旋翼头变成了4个来做 发动机变成了4台 可以说是4台直升机的合体吗?这样做可靠性会比单 ...

替楼主说一句,这样理解是错误的,直升机是有倾斜盘机构的,而四旋翼不需要周期距,就一个简单的变距机构就可以了,所以说结构并不复杂,直升机可以无动力迫降,变距四旋翼既然是变距,就说明会有负螺距,也可以自旋降落,至于一轴故障会不会坠毁就要楼主来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距4轴 把直升机的旋翼头变成了4个来做 发动机变成了4台 可以说是4台直升机的合体吗?这样做可靠性会比单 ...

损坏一轴飞机不会坠毁,对角两个完好的桨提供升力和此轴向平衡,另外一个桨,通过改变正负螺距来实现平衡,飞机会已自旋姿态保持平衡,稳定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楼主说一句,这样理解是错误的,直升机是有倾斜盘机构的,而四旋翼不需要周期距,就一个简单的变距机构 ...

4根传动轴/皮带,4个旋翼头,8个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损坏一轴飞机不会坠毁,对角两个完好的桨提供升力和此轴向平衡,另外一个桨,通过改变正负螺距来实现平衡 ...

我明白LZ的意思了,这样说来是可以的。关键看飞控是否有这么先进。直升机可以熄火降落相信大家都没有疑问。至于这种结构的迫降是否真的在我们的理想状态下呢  我认为这个待事实的验证 我也不排除可以做到。还有一点就算是这结构的4旋翼 在一个没动力的情况下 也会自旋吧 毕竟3个浆转向肯定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自旋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楼主说一句,这样理解是错误的,直升机是有倾斜盘机构的,而四旋翼不需要周期距,就一个简单的变距机构 ...

多旋翼是没多大桨效的 浆本身小 一没动力就会马上下来 就算有边距  浆小 浆效不大  我认为没多大意义 简单的变距也是变距 工作原理也是一样 同样需要舵机之类的去控制 只是可能只需要一个就够了  直升机就要3个同步而已

网友:
不过 这种开发创新的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LZ的意思了,这样说来是可以的。关键看飞控是否有这么先进。直升机可以熄火降落相信大家都没有疑问 ...

我们现在实验也就到了100米高空无动力降落,还有空中关机一台降落,都没有致命损坏,飞控是军工级别,飞机可以倒飞,无动力降落和倒飞的算法是相似的,关机一台降落,上个回复中已经提到,飞机会以自旋姿态降落,只有起落架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实验也就到了100米高空无动力降落,还有空中关机一台降落,都没有致命损坏,飞控是军工级别,飞 ...

想看看视频 空中关机的。。。 貌似很屌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实验也就到了100米高空无动力降落,还有空中关机一台降落,都没有致命损坏,飞控是军工级别,飞 ...

厉害 可靠性如何  寿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距4轴 把直升机的旋翼头变成了4个来做 发动机变成了4台 可以说是4台直升机的合体吗?这样做可靠性会比单 ...

1台发动机就够了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为了100层

网友:
四台发动机吗?功率协调如何?

网友C:
http://share.vrs.sohu.com/247961 ... Xwsk5&lqd=11529     好像用的是开源的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实验也就到了100米高空无动力降落,还有空中关机一台降落,都没有致命损坏,飞控是军工级别,飞 ...

建议把这个视频发来看看  我也想看看这个首创性的一刻  我还没看过4旋翼坏一个可以安全降下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hare.vrs.sohu.com/2479615/v.swf&topBar=0&autoplay=true&plid=&pub_catecode=&xuid=u5953583?lco ...

这旋翼头是25B的那个吧   怎么看那飞控系统像是开源那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旋翼头是25B的那个吧   怎么看那飞控系统像是开源那个啊

沈阳版无复翼25b,飞控是APM

楼主:
有些视频以后会发的

楼主:
?x&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网友:
哈哈,为了100楼!
很好奇直机和四轴比效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