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个船模电调的方法

楼主(2015-07-23):
电调又烧了,悲痛之际想起许多船友的改造大法,一不做二不休购得一只口碑极佳好盈80A空模电调,从来没用过此电调,也算高大上一次!

外观很光鲜的,里面很规整,那个散热片我舍不得扣掉,最好能用上。

先用三防漆搞两遍,不要涂到铝散热片上,干透后找了一个屏蔽罩大小真合适,加焊了水路增强散热效果。

比划好动用绝缘导热硅胶大法四面糊死,经通水试验阻力很小,滴水不漏,水冷已获成功。就等热缩套包裹密封,整装上船,到时会将试用心得和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的电调水冷套做的很好,可供借鉴,动手很强。

网友:
可以,我都系用飞机电调

楼主:
是成功的船友们给了我强大的推动力,所以一定要试一试!

网友A:
水冷的另个出口最好一前一后,方便插水冷管

楼主:
对的多转了一个弯,下次搞到另一头出水。

网友:
锡焊接的时间久了会漏的

楼主:
焊锡是临时固定的作用,主要靠外面的胶紧固密封,坏了再做一个,主要是经济不少的!

网友:
学习了,也去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