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不能解锁

楼主(2015-07-23):
如题。。以前我都能正常解锁 的。。后来我想换个油门控制,结果就一直解不了锁了。。非要总是不锁定才能飞。
现在有点头疼。。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
1。固件升级了
2.飞行器水平
3.油门最小
4.接线正确,并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5.遥控舵量100%,微调0,

那么问题来了。。为毛不能解锁!

网友A:
换油门?接收机改插了吗

网友B:
就是油门控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油门?接收机改插了吗

没有,硬件什么都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油门控制的原因...

详细?

网友:
手动开了巡航就不能解锁

网友C:
看一下解锁动作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解锁动作设置吧。

方向右解锁

网友D:
我的有时微调后也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有时微调后也解不了锁。

但是我没有微调哦

网友:
从新校准

楼主:
校准过了,不行

楼主:
顶一下。。。真的是个难题啊。。重新耍了固件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的不知道为啥,后面又可以了,会不会是震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