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轴定速飞行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请问现在哪款飞控支持多轴的定速飞行呢?以前听说江南飞控有,但是除了江南飞控,还有哪种飞控有定速巡航的功能啊?

楼主:
难道再木有可以定速巡航的飞控了啊。

网友:
定速巡航有啥用?随便一个带gps的飞控都能定速

网友A:
想要就可以有、直接在遥控器上弄就好了
左右摇杆都弄成不自动回中、也就是和油门一样
这样摇杆推到哪就定哪不就定速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要就可以有、直接在遥控器上弄就好了
左右摇杆都弄成不自动回中、也就是和油门一样
这样摇杆推到哪就定 ...

这个只是在无风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目前貌似只有大疆A2飞控有定速巡航

网友:
使用俯仰微调能实现定速飞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在无风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目前貌似只有大疆A2飞控有定速巡航

都说了把前进后退的摇杆做成和油门一样的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把前进后退的摇杆做成和油门一样的
就可以了

相同的摇杆量在顺风和逆风的时候飞机实际飞行速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改造遥控器就可以完成定速巡航  大疆有必要在A2飞控上加上定速巡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的摇杆量在顺风和逆风的时候飞机实际飞行速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改造遥控器就可以完成定速巡航  大疆 ...

不懂 太高端了

楼主(2016-01-31):
大家好,现在弄明白了。定速,要有空速计支持。否则只能人肉控制了。

网友:
APM/Pix 都是可以任意设置的,包括留待模式、自动航点编辑,都能实现!

还以为你要给马达转速定速呢……

网友:
11楼对的,Pixhawk飞控设置的飞行模式很多啊!

网友:
若若问一句,江南飞控是啥飞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