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手咨询个恒龙豹2A6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本人是玩直机的,手上有futaba遥控14sg,看见恒龙豹2A6中毒,有个疑问我能不能用我手上的控,还是必须买恒龙的控。如果可以能告诉我接收上的接线怎么接吗?谢谢!

网友:
得收个主控板。。。。tk16不错的

网友A:
用你控/接收就行,弄个空壳子,自己加动力就行,原装的电子设备要多垃圾有多垃圾。你可以自己用普通的电调,也可以用坦克专用的电调,不过专用的贵些,看你的爱好了,要是想仿真就用楼上给你推荐的集成声组电调,,要只是想跑跑就用普通电调。想要升级,就先不要急,多看看。有能力还是自己做个全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控/接收就行,弄个空壳子,自己加动力就行,原装的电子设备要多垃圾有多垃圾。你可以自己用普通的电调 ...

新手完全不懂啊。整个空壳子完全装不起来了。

网友B:
你的控和接收机可以用。然后你不用去买HL卖的成品 你就单独买零部件自己拼出来一辆就可以了。另外声组你可以选择 TK16或者恒伟声组 这两个的口碑不错的。我的M1A2就是用TK16的 HL的原厂的那个控如上面说的 要多垃圾有多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和接收机可以用。然后你不用去买HL卖的成品 你就单独买零部件自己拼出来一辆就可以了。另外声组你可 ...

你给我个QQ ,你帮我整个配置吧。我的Q357857174

网友:
我买了TK16.。但还是不会弄啊。。。我的控是天地飞的。接收机是6通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接啊。。还有炮塔的线怎么街道TK16上呢。。我弄了内滑环。QQ492302326.。求大神教教我

网友:
买田宫的,用14sg控恒龙太不协调,肉都买了,葱就不要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完全不懂啊。整个空壳子完全装不起来了。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车体要塑料的,还是金属的,还是半塑料半金属的?路轮驱动轮诱导轮要塑料还是金属的?要扭杆还是扭簧的,波箱要普通塑料的还是钢波还是双流的?电机电调电池你懂了,看看有没有朋友出?弄个二手的得了,论坛里有个叫水墨映人的,他总是做一个出一个,人也厚道,你找找看

网友C:
我也是个新手,不知道如果买回TK16如何和原来的遥控器对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什么样子的?车体要塑料的,还是金属的,还是半塑料半金属的?路轮驱动轮诱导轮要塑料还是金属的? ...

哈哈哈!看来水墨这回出名出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看来水墨这回出名出大发了!

你说我这是帮他呢,还是帮他呢,还是帮他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个新手,不知道如果买回TK16如何和原来的遥控器对接呢

个人需求不一样的,有的要细节,有的要性能。比如我就是比较注重野跑,细节我就不苛求了。看需要下单子,你说那些联不联的,好弄,买哪个问卖家就行了,他不好好服务,果断再拍10件,分别差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需求不一样的,有的要细节,有的要性能。比如我就是比较注重野跑,细节我就不苛求了。看需要下单子, ...

你的确够狠,不知道我现在用的黑皮轴承波箱和双流有无区别,另外想改扭杠摇臂,但都是找不到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确够狠,不知道我现在用的黑皮轴承波箱和双流有无区别,另外想改扭杠摇臂,但都是找不到卖家

黑皮轴承波箱和双流区别大大的,原理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档次 。扭杆摇臂你要怎么改,网上有卖的,不过手里既然有就自己改,乐趣就在于改啊改

网友:
找不到卖的人,万能的淘宝上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