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问题丝杠不直

楼主(2015-07-23):
普通m12丝杠做进给,转动时发现有半圈基本不进给,另半圈进给。发现丝杠不直,怎么也没掰直,用双螺母加弹簧能解决这问题不,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丝杠校直在平板上两个V铁分别支撑两端,转动丝杠百分表找最高点用压板压最高点,注意最高点不会在两V铁中间,移动V铁一定要让压板与两V铁等距,不然压出的是蛇形,没有平板可以在导轨上找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杠校直在平板上两个V铁分别支撑两端,转动丝杠百分表找最高点用压板压最高点,注意最高点不会在两V ...

这个难度太高,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度太高,一般人搞不定

      细心压不是很难的,我们在单位校直丝杠还有冷击法,冷击法难度高很少有人会,哈哈我就不会。

网友:
     记不清了,是不是叫冷击法,操作方法是气焊炬加热最高点,再用水冷却加热点让丝杠反变形,这个量很难掌握。

网友:
楼上这方法太难了,还是直接压吧,呵呵。耐心点,反复找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A:
丝杠校直在平板上两个V铁分别支撑两端,转动丝杠百分表找最高点用压板压最高点,注意最高点不会在两V ...

专业论述!这是细活急性别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杠校直在平板上两个V铁分别支撑两端,转动丝杠百分表找最高点用压板压最高点,注意最高点不会在两V ...

这是业余的条件下可行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