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用3508 700kv電機用13吋槳?

楼主(2015-07-23):
我的機子550軸距 v3508 700kv 2700g 4s電 用13吋槳電調電機都比較熱,不知有沒有人這樣配置,有出現問題嗎?

网友A:
你这个配置,3S下最大可搭配14寸桨,4S下最好是12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3S下最大可搭配14寸桨,4S下最好是1238桨。

睇朗宇的電機資料有顯示13吋槳,但實際都試過分別12吋同13吋槳12吋槳的確溫度不是很高,13吋會高一點可用手觸摸

网友:
我的是4108600的,1355,温温的,4s

网友:
4110.420kv~6s~13浆

网友:
朗宇3508 700KV   1238   4S电   温、微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3S下最大可搭配14寸桨,4S下最好是1238桨。

4822 690kv  6s电下最好用几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22 690kv  6s电下最好用几寸桨?

690KV,用4S,不要上6S,用桨13-14寸比较好。

网友:
用1238桨、无论3S 还是4S
因为3508 700kv的配1238桨效果比较理想

网友C(2016-03-28):
我是上的1355碳桨,感觉比1238长续航一点点,两个电机烫,两个凉

网友:
我也是580kv  1355  不错,不要上太大,其实好一点还是1238抗风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