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时到底要不要保持机身的水平

楼主(2015-07-23):
有的直升机机身是略微向前倾斜的,也就是当机身放在水平面上的时候,其主轴并不是垂直于水平面的,那么在调十字盘水平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把机身垫平?

网友:
呵呵,向前倾不要紧,调整成前倾与主轴垂直就行,向最佳靠拢是原则。

网友:
为什麽调机机要水平?

没必要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斜盘调平的基准是主轴 不需要机身正

网友:
让我想到了sab380

网友:
调平和调水平是不同的 调平的基准可以是任何线或面 调水平的基准只能是水平面

网友A:
那直机不平 螺距的度数准吗?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直机不平 螺距的度数准吗?这是我想问的问题

看来你用的是电子螺距尺 使用电子螺距尺前 要把尺放在一个机身上与主轴呈90度角的地方归0 或简单一点 直接在放飞机的桌子上归0 这样 就算机身歪也没事 但是 归0后 不能移动机身 才能保持0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用的是电子螺距尺 使用电子螺距尺前 要把尺放在一个机身上与主轴呈90度角的地方归0 或简单一点 直 ...

呵 这你也知 牛 我真是用电子尺的 不过不会用归0的按钮  真笨 每次都要把鸡鸡放平才调的

网友:
4楼正解,跟机身根本没关系。机身你也搞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