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7-23):
自制的下单翼,翼展1米,机长92CM,全重510G,翼面积有15平方分米,动力2212KV1400带8038桨,空中微调到平飞,倒飞的时候机头载 的严重,请问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降落特别容易失速,

网友:
自然现象吧

网友A:
做成中单翼,升降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中单翼,升降开大

改中单翼较麻烦

网友B:
说明你的翼型是平凸行,容易失速说明机翼升力小

网友C:
把电池后移,把飞机重心向机尾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后移,把飞机重心向机尾移一点。

谢谢指导,现在重心都在主翼的35%在右,还要再后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现在重心都在主翼的35%在右,还要再后移吗

用手捏住机翼的两边(重心点,主翼的35%处),把飞机担起来,观察飞机是机头下垂还是机尾下垂,如果机头下垂就把电池再向后移一点,直到机头微微上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翼型是平凸行,容易失速说明机翼升力小

朋友,我的是对称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捏住机翼的两边(重心点,主翼的35%处),把飞机担起来,观察飞机是机头下垂还是机尾下垂,如果机头 ...

改天试试

网友D:
下单翼,倒飞的姿态和进入倒飞前的仰角注意一下,再就是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单翼,倒飞的姿态和进入倒飞前的仰角注意一下,再就是重心问题

倒飞时一直推杆才能平飞,我想应该是重心问题,重心我也调试过几次,一直没调得好挺纠结的

网友E: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上单翼最好飞,中单翼和下单翼的难飞点。望老魔友不吝赐教。

楼主:
我也是新手,感觉吧下单翼比单翼灵活

网友:
上单翼的通病 重心靠上 倒飞重心就靠下了

网友F:
重心是不是有点靠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是不是有点靠前了

改天后移重心试试

网友:
楼主,如果重心正确,升降微调到飞机正飞平飞的时候,你观察一下升降舵是否略微上翘?如果是这样,下拉偏大。告诉大家一个检测方法:空中正飞加速后油门全关,观察飞机飞行姿态,如果上升,则下拉过大,如果飞机低头,则下拉不够。你这个飞机制作精读不够,影响的因素很多,比如攻角,比如升降舵是否存在偏上或偏下的角度等等~~~~

楼主:
多谢老鸟指导,飞机精度是较差,有空按你的方法逐一排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上单翼最好飞,中单翼和下单翼的难飞点。望老魔友不吝赐教。

正确,因为上单翼机的重心一般在机翼下方,飞行比较稳定,好操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确,因为上单翼机的重心一般在机翼下方,飞行比较稳定,好操作些。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你那平飞是微调升降舵实现的,就是说升降舵已经上摆一个角度了,重心位置不对,是靠舵面气动力补偿的,倒飞反过来以后你想会发生什么,重力还是向下舵面却反向补偿了,气动力加剧了重心靠前导致的低头(看你说的现象好像是重心靠前了),要推更多的杆补偿一点都不奇怪。
正确的做法是,微调平了以后降下来根据微调量来调重心位置,直到升空以后不需要再调微调为止,你再倒过来就不会有问题了。
降落时容易失速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你的平尾舵面是下摆的,当然更容易失速。

网友H:
口误打错字。你降落时平尾是上摆的,气动力配平抵消了一部分升力,需要更大的机翼仰角来提供足够的升力,所以,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口误打错字。你降落时平尾是上摆的,气动力配平抵消了一部分升力,需要更大的机翼仰角来提供足够的升力,所 ...

多谢模友指导,解释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