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穿越机,求配置材料

楼主(2015-07-23):
新人小白,,求穿越机的各种构件材料,价格按新手入门的算,,该买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机架28,电机105,电调90,飞控70,图传发射和摄像头110,电池50,遥控器200,地面站,300

网友:
沙发“高大上“啊

网友B:
250机架、1806电机、10A电调、5寸桨、CC3D飞控、700线摄像头、200mw图传、7寸一体显示器、1300mah电池、6通道遥控、平衡充电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28,电机105,电调90,飞控70,图传发射和摄像头110,电池50,遥控器200,地面站,300

谢谢,你说的这些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机架、1806电机、10A电调、5寸桨、CC3D飞控、700线摄像头、200mw图传、7寸一体显示器、1300mah电池、6通 ...

有没有具体型号可以在某宝上淘的?

网友:
2204电机10电调6寸桨250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这些是价格?

入门级大概的价格

网友C:
配置:
33元一只的山寨2204
27元的玻纤机架
35元的银燕12A电调
70元的cc3d
48元的2200ma11.1v25c电池
75包邮的TS5823
29元一对的蘑菇天线
100元左右自己配的原装SONY EFFIO 4140 673芯片 2.1mm广角
349元的RUNCAM录相机
250元左右的魔镜+5寸雪花+rc832自组视频眼镜
280一套的D7E+RX601

整机63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
33元一只的山寨2204
27元的玻纤机架

好详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这些是价格?

这样,我举例一架配置,比较常见的配置,价格也是比较中间一点的,只是大概,你可以依葫芦画瓢,网购类似的,可以跟换品牌、价格什么的。
机架:QAV250碳纤=100元(玻纤的4、50元)飞控:CC3D=70元
电调:银燕12A=36元     4个=144元
电机:银燕pm1806 kv2300=45元     4个=180元
正反桨:乾丰5030=4元(一对)    2对=8元
动力电池:格式3S1300mha=70元
充电器:B6平衡充电器+电源=170元
遥控:天地飞7通道+电池+模拟器套装(新手最好先练模拟器)=460元
以上设备都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最低的起飞价,一共1202元,常规价格。这套拍下来算是入门中等货色。如果要玩FPV就接着往下看。

FPV设备:
摄像头:索尼700线=130元
图传:欧姆威200mw=200元
显示器:鹰眼锐视7寸普及版=620元
以上配置是比较常见的,也有跟便宜的,就给你做个参考,一共950元。加上之前的飞机价格全套是2152元,你要自己组装飞机,不会的可以找店家代装,有免费代装的,也有收费的,一般150元代装费。这样你就能体验FPV穿越的感觉了,当然这些钱肯定要超出,比如装机要买电烙铁吧、动力电池不会只玩一块吧,桨不可能不断吧,我估计2500左右差不多能小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举例一架配置,比较常见的配置,价格也是比较中间一点的,只是大概,你可以依葫芦画瓢,网购类似 ...

以上配置搜型号就行,飞机上的零件按照可靠、合适的前提下选最便宜的,因为他随时可能报废。遥控、监视器等地面上的东西按照好用、耐用、一步到位、不多于、随大流的前提下购买,因为它不会炸机,以后升级设备或者退模也好出手。所有航模设备购买时切记不要尝鲜,新出的东西,没听说过的东西别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举例一架配置,比较常见的配置,价格也是比较中间一点的,只是大概,你可以依葫芦画瓢,网购类似 ...

谢谢,我去准备着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举例一架配置,比较常见的配置,价格也是比较中间一点的,只是大概,你可以依葫芦画瓢,网购类似 ...

大师,求教一下
动力的话,1806+5030,配1300电池,大概能飞几分钟,带FPV设备的话,动力够不够?

如果2204+6030配上220电池呢?

网友:
fpv选择好多啊

网友:
动力,1806和2204都有人用,各有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