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gpro和老3gx最大不同

楼主(2015-07-23):
不吐不快,3gx用得好好的,忍不住换换手感,入了gpro.一切都是默认(当然,不要怀疑不会调机).其它不说,最直观感觉就是gpro经过进化,赠送多了锁尾回弹功能,呵呵。真为程序员蛋疼。
3gx基本可以忽略尾舵中立点调整,而gpro必须严谨调整尾舵中立点,回弹现象才可以改善。但问题是理论上无风时和有侧风时尾舵中立点是不一致的,真###蛋疼。

网友:
说CPU强大了20倍,但其实问题来自于胚胎,换一个钛合金的心脏也没啥用。。。

网友A:
cpu再强大,运行着的程序不行,都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再强大,运行着的程序不行,都是白搭

真不知道gpro强制回中有什么意义。有侧风飞行的过程中滑块可以在任何位置,当你打舵时,操蛋的先强制回中,然后再往打舵方向。经常吓一跳,有种失控的感觉。

网友:
lz的帖子是对gpro最大的打击

楼主:
千万别这么说。亚拓的售后还是很满意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上2个月手中4个3gx都同时不同程度出现问题,3个表现为待机状态下,尾舵会向一端缓慢移动直至撞墙。1个表现为长时间待机就会乱跳舵,高温尤甚。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找亚拓售后,居然给寄台湾修了,虽然不知道修了什么,现在满血复活,好评!!!
按道理新一代gpro表现更好才是,想不到遇上了尾舵回弹,估计是内部程序问题。不过其他方面调试还是满意的,比3gx要好,界面和开放参数也人性化。建议亚拓把程序员关小黑屋,把回弹问题解决了才放出来。

楼主:
其实gpro刚调试的时候发觉向一边回弹。回想起来,当时天气条件很好,在胡总的建议下细心调整了中立点,回弹马上解决了。想不到前几天台风天拿出来练练手,这个问题的本质又暴露了。我更希望有固件更新,参照3gx的尾舵控制程序就好了,根本无打舵时强制回中问题。

网友:
我也要吐槽,GPRO的锁尾真是太差了,同意关程序员禁闭。

网友:
而且在地上会要求手工来锁尾,要不会转,反正非常难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gpro刚调试的时候发觉向一边回弹。回想起来,当时天气条件很好,在胡总的建议下细心调整了中立点,回弹 ...

LZ-GPRO装什么飞机上了  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什么!

网友:
供參考
第一、机子中立点时,尾桨折起来距离约为4mm。

第二、遥控器尾舵感度要尽量大

第三、降低Gpro飞行參数设定里的 "尾舵锁尾感度" 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GPRO装什么飞机上了  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什么!

曾哥,先谢了。我先再各个参数摸索一下。

楼主:
12楼应该是厂家的吧?我先按照你说的试试,不过强制回中这个功能真的没什么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楼应该是厂家的吧?我先按照你说的试试,不过强制回中这个功能真的没什么卵用。

尾舵机中立点最好在舵盘上找好!~设备里最好不动!!!

网友(2015-12-20):
辛辛苦苦把500装好了。首飞就遇上你的问题,尾巴指向左边的时候马上回弹,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我的550L也是,都懒得调了,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