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这个杂牌60瓦电烙铁不给力,求好用耐用的烙铁~~~~

楼主(2015-07-23):
如题,主要用于航模焊接,要耐用,好用的,谢谢

网友A:
不是烙铁不给力是你的焊锡太差,我都是用十来块的烙铁,用个一年多没问题,没必要买贵的

网友:
普通的烙铁头很容易氧化烧坏,氧化的部分阻挡了热传递,所以用不了多久就报废了

楼主:
用砂纸撸一下管用吗?现在是大的焊点直接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烙铁不给力是你的焊锡太差,我都是用十来块的烙铁,用个一年多没问题,没必要买贵的

求推荐好使的焊锡,还有助焊膏你用吗?我只用松香。

网友:
广州黄花,不错

楼主:
谢谢,马云家看了一下,黄花907评价可以,打算入一个

网友:
我的黄花907用了6年了

网友:
我的黄花用了6年了

网友:
白菜白光

网友:
建议买日本白光或者goot

网友:
我的黄花三个月报废了,就现在十来块杂牌用好久,烙铁头要用好点的,焊锡好根本不用助焊剂

网友:
关键是电铬头。

网友:
在用OLED数显白光,升温快,控温准,二手日本原装T12烙铁头耐操。

网友:
山寨白光焊台。也挺便宜又好用

网友:
自己装白菜白光呗,调温板才10多块一个,用的少买日本二手白光头10多块一根,用得多买国产白光头20多一根,要速热找24V电源,3-5秒化锡,,不愿意找24V电源,用笔记本的19V或者其他设备的12V也行,就是速度慢点

网友:
关键自己装可以按照想要的尺寸,想要的线材,想要的感觉装这套用了5年了,至今未坏,经常帮朋友改装手电,已经改装过XXXX把了换过2个马蹄头,都是烧穿了,估计你用的少,一根国产20多块钱白光,10年都难烧穿,当然,你要想无敌耐烧,买刀头,最耐烧,寿命长好几倍,马蹄头和尖头寿命差不多

网友B:
烙铁头氧化就不上锡了砂布可以暂时解决问题 用一次砂一次 最后没有了

网友:
关键看焊锡质量,功率大的烙铁头上的锡氧化的快,以焊接对象选用瓦数合适烙铁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