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出现错误状态(红的常亮)

楼主(2015-07-23):
今天飞着玩的时候突然出现红灯常亮,飞机失速落地,幸亏当时只有半米高,落在草地没事,中间还出现一次GPS信号丢失,将要升高自动返航时我切换到姿态模式降落。今天真是奇怪透了,是不是我有一条图传线双线互绕和指南针靠得近了,感觉飞机非常不稳定。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先检查你的电池吧,估计是电池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你的电池吧,估计是电池兼容性的问题

电池就是购机时的原电,今天加了图传就这样了,不过前一次也有图传正常的,只是今天我把图传线相互饶了一下,有没有关系?

网友A:
难道你接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接线错误?

应该不会,不涉及飞机的接线除了取电,但是图传工作正常

网友B:
叙述不全面,起飞前各项检查是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叙述不全面,起飞前各项检查是否到位。

起飞前均正常,GPS搜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飞前均正常,GPS搜星正常

红灯常亮,是跟前臂灯一样一直亮红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常亮,是跟前臂灯一样一直亮红灯么,

是的

网友B:
(是不是我有一条图传线双线互绕和指南针靠得近了)你不是x3吧,怎么有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有一条图传线双线互绕和指南针靠得近了)你不是x3吧,怎么有两条线

图传一根线就行了吗?我看网上卖的有一根地线啊?所以我自己做也有两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