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大神多多指教,

楼主(2015-07-23):
平铺八轴,
电机
是上下装置,姿态飞行的时候,机子有轻微的晃动,GPS时机子前后点头!望哪位大神告知一二!!

网友A:
自己动平衡的增益调低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平衡的增益调低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谢谢,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我有些看不懂,能否在说的简单一些!

网友A:
你用什么飞控,电脑连上看看说明,找到有关如陀螺增益,敏感度、灵活度之类的参数,其中陀螺增益类的就是。具体看你的飞控了

网友A:
也可能是加速度校准的问题,你仔细搞搞,再不是可能过重了,但你是八轴应该能承软大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