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NAZA-H只向一边追尾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23):
有个问题,打左右方向尾舵,只向一边追尾问题,仅向右边追尾,不管向哪边打方向舵,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我向左打尾舵,马上尾巴就反弹向右,打向右尾舵,就跟着追尾向右。?firsttime=12.837

网友:
我的没有这现象

网友A:
看一下飞控的尾舵机类型选择对不对,还有锁尾感度,尾舵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飞控的尾舵机类型选择对不对,还有锁尾感度,尾舵中位

感度是好的,旋停,上下推油门锁的都是挺好的,就是打左右尾舵甩。类型应该是对的, 不然打舵就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