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23):
请问一下为何我的飞越450一接上电源十字盘就一直抖,舵机一直叫(刚装好,还没有调),陀螺仪是k8,但接上电脑后vbar无反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检查遥控上的直机模式和参数是否全部设置正确了,K8无反应看是否安装了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遥控上的直机模式和参数是否全部设置正确了,K8无反应看是否安装了驱动程序。

遥控是天9,问下怎么调

网友:
接上电脑,装软件,装硬件驱动。
开软件后里面有说明,教你怎用的,
接线无非两种,一般的和S.BUS的,自己看看
所以网上也没多少在行的玩家放这种资料啦!

网友B:
K8要装驱动,别问怎么装 自己搜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是天9,问下怎么调

没用过天9,你翻贴找找或者咨询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要装驱动,别问怎么装 自己搜索去。

驱动程序是指电脑上的那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