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OSD字符含义求助

楼主(2015-07-23):
APM OSD屏幕上面老是显示如下信息,各位大神,求解答。
LOW RSSI
HIGH VSPEED
OVER SPEED

网友A:
LOW RSSI   接收机信号弱   一般我们不会把接收机的rssi接上  所以一直是弱
OVER SPEED  是超速   超速 和失速的速度在调试软件上有
HIGH VSPEED  没见过   估计也是和某个速度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W RSSI   接收机信号弱   一般我们不会把接收机的rssi接上  所以一直是弱
OVER SPEED  是超速   超速 和 ...

VSPEED,是不是垂直速度?V可能代表垂直,瞎猜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PEED,是不是垂直速度?V可能代表垂直,瞎猜的

对 应该是的   所以我没见过   我看着屏幕都慢慢降  慢慢升    近距离切自稳以后  快升快降 就目视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