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第三个电机,无法正常旋转

楼主(2015-07-24):
今天,刚给拆了一下,机器,试飞,第三个电机只是来回抖,无法正常旋转,再连地面站,测试那个人环节,还是一样,抖动,不旋转,我摸一下电调,比其它三个电调温度高,飞机没有怎么摔过,求问一下故障可能性!急啊!

网友A:
电机抖不转,明显的是缺相了啊!交换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抖不转,明显的是缺相了啊!交换电调试试!

交换电调,是对调三根线,还是电调一起对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换电调,是对调三根线,还是电调一起对调一下?

对换电调,看看是电机有问题还是电调坏了。或者看看是不是线松了?电机抖不转,肯定是电调缺相,或者电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换电调,看看是电机有问题还是电调坏了。或者看看是不是线松了?电机抖不转,肯定是电调缺相,或者电机 ...

嗯,是得,又得折腾手上功夫了,拆线,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得,又得折腾手上功夫了,拆线,焊线

玩模型的,折腾也是乐趣!

网友B:
我以前遇到多,3种情况,一种就无非是电机或者电调默一个损坏了,二是:锁电机的螺丝)底部)过长,直接顶到内部了,三是电机分出来到根线,在前端,也就是电机那边包的热缩管破了,或者短路了,就会造成电调过热或者电机不转。不过你现在唯一的就是需要先换一下电调和电机分别排除先(1:换电调后,电机工作正常,那么是电调的问题,2:换电调到其他电机上使用其他电机正常工作,那说明是电机那边的问题,3:都不能用,那说明都坏了。。。(*^__^*) 嘻嘻……

网友C:
看看里面是不是卡进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多,3种情况,一种就无非是电机或者电调默一个损坏了,二是:锁电机的螺丝)底部)过长,直接顶 ...

好详细!谢谢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过类似情况,通电后没做任何操作电调开始发热,,起飞电机也能转,怀疑是电调内置BEC有问题,把电调线的供电线(红线)挑断,竟然好了!

网友D:
电调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虚焊了吧,,我以前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里面是不是卡进东西了

东西倒没有,拆之前还正常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坏可能性比较大

其实淘宝就要下单了,还是忍一下,征集模友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焊了吧,,我以前也是

我希望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