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上电不启动了,还能不能救回来?

楼主(2015-07-24):
正常情况下加电后,蓝led常亮,然后箭头下方的红led会闪几下然后熄灭表示自检通过。

今天上电红led不亮了。。。连电脑,config也读不出东西,ftdi上面rx亮tx不亮。。。。ftdi好的rx和tx短接试过没问题

测了下飞控芯片的GND和VCC之间电压是4.8V

有什么办法确定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你重新刷写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继续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刷写一下固件试试

刷不进去

网友B:
你之前干过什么了?!?!
ATMEGA芯片上电一瞬间pin13会闪烁一下的。
我不知道MWC PIN13有没有外接LED,一般Arduino板子都会给PIN13外接一个LED作为指示的,有的话你就看闪不闪,没有的话想办法给PIN13外接LED看看闪不闪。
如果上电一瞬间PIN13都不闪那么就去重新买一块吧,是ATMEGA芯片或者电路本身出问题了。
如果PIN13会闪,那么根据之前你自己做的有可能是Arduino的BOOTLOADER被刷坏了。这样的话Arduino程序是无法通过UART刷入芯片内的。
你要用ISP刷会Arduino的Bootloader或者直接用ISP向芯片刷程序......

网友:
看了你的照片没看到PIN13引脚在哪里,反正你先要找出来~~~哪怕要用ISCP刷会Arduino的Bootloader也是要用到13号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干过什么了?!?!
ATMEGA芯片上电一瞬间pin13会闪烁一下的。
我不知道MWC PIN13有没有外接LED, ...

回答你的提问:
1、之前有个电调烧了,昨天修好后,先校准的油门,一切正常再接上去的,然后飞电调通电就发现红色led不亮。

2、13pin有led,就是上面说的正常加电会闪的红led,现在加电不亮了。
3、如果mega328p芯片坏了,换芯片可行不?新芯片比新电调便宜多了,而且也能折腾一下加深对这片飞控板的理解。。

PS:我看了电路图,ftdi的tx和rx是直连30和31pin的,如果这都不能读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干过什么了?!?!
ATMEGA芯片上电一瞬间pin13会闪烁一下的。
我不知道MWC PIN13有没有外接LED, ...

29pin貌似是reset,这个pin能用起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答你的提问:
1、之前有个电调烧了,昨天修好后,先校准的油门,一切正常再接上去的,然后飞电调通电 ...

如此说来你的芯片应该是烧了~~~~~而且估计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电调。然后........芯片是可以单独换的。但是如果是DIP封装的换起来应该很方便的。但是328P AU的(应该是叫QFP封装)密针脚小芯片~~虽说不少操作过的人说起来似乎也不难,但是我自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情(焊接技术方面的信心)。然后如果愿意更换ATMEGA 320p AU去电子市场里买买应该也就而三四十块钱一块吧,换上了烧个Arduino的Bootloader就和原来一样了。
另外~~~虽然我没有做过严谨的试验验证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我烧了N块芯片的经验。这个芯片只有在受到>7V的电压接通之后才会被击穿烧毁。而且还不是绝对的。我有的芯片12V电源直接连接到芯片某一针脚也只烧毁了这个单独的针脚,其他针脚还能正常工作,程序也可以正常刷入。当然也有直接全芯片烧毁的情况。
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5V电源无论连接任何一个针脚都不可能导致芯片产生什么物理损害。(哪怕直接去链接GND那也只是在芯片之前形成一个“短路”不会对芯片有什么伤害)也就是说FTDI上的引脚引出的5V信号线无论接到芯片的任何针脚都不可能损坏芯片,当然哪怕是接RESET也不会。而且Arduino官方电路图里面本来RESET针脚就是要接上拉电阻然后连接到5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9pin貌似是reset,这个pin能用起来吗?

关于Reset针脚是否肯当普通针脚作GPIO控制,我只能说我听说过国外大神用ATMEL GCC编程平台似乎干过类似的事情。
Arduino编程平台里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设计。也没有听说过有人用Arduino编程平台干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话说回来.......几十个针脚,难不成还会差这么一个针脚?干嘛去打它的主意?

网友:
PS:我看了电路图,ftdi的tx和rx是直连30和31pin的,如果这都不能读应该是芯片坏了吧?

我之前没看清楚这句话。FTDI无法和芯片进行通信原因有很多种,芯片里没有程序或者程序里没有关于Serial功能的应用当然UART(RX,TX接口所使用的协议名称)就没有任何信号输出,所以不能就此判断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你的芯片应该是烧了~~~~~而且估计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电调。然后........芯片是可以单独换的。但是 ...

qfp封装焊起来简单的伙计,跟dip差不多。估计你没找到窍门

网友A:
其实你懂单片机编程的话,很容判断芯片是否是坏的,单独点亮一个led就可以了。。。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小助手,看看能不能打印什么出来。。。或者你直接短路tx和rx看看是不是ftdi出现了问题。或者。。。。直接换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懂单片机编程的话,很容判断芯片是否是坏的,单独点亮一个led就可以了。。。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小助手 ...

ftdi好的,短接tx和rx试过
然后,现在程序刷不进去了。。。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Reset针脚是否肯当普通针脚作GPIO控制,我只能说我听说过国外大神用ATMEL GCC编程平台似乎干过类似的 ...

我是说reset脚能不能让芯片回复出厂设置?就像路由器的reset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你的芯片应该是烧了~~~~~而且估计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电调。然后........芯片是可以单独换的。但是 ...

关于电调,接飞控只有地线和信号线,没有v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你的芯片应该是烧了~~~~~而且估计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电调。然后........芯片是可以单独换的。但是 ...

盗一张图,飞控读写用的是最左边6pin那个口,不是ua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盗一张图,飞控读写用的是最左边6pin那个口,不是uart

单片机Reset针脚都是“热启动”按钮,不会对芯片内程序有任何影响的。

一般手机、路由器按住Reset恢复出厂设置也是因为他内部单片机有一段程序写成这样的。

还有飞控到电调,接收机到飞控之间走的肯定都是PWM方式的。只有飞控到上位机(电脑调试程序)才是走UART接口协议的。

我看你现在也不用纠结芯片什么借口FTDI上什么接口了,按你的描述芯片应该是烧了,想办法换颗芯片吧。完了再去检查检查你修过那个电调.......电调控制针脚一样可以输出大于7V的电压来烧毁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Reset针脚都是“热启动”按钮,不会对芯片内程序有任何影响的。

一般手机、路由器按住Reset恢复 ...

测了下,3.24V

网友B:
怕就怕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就怕浪涌........

QFP的芯片要先焊上去再写bootloader,然而mwc的bootloader还不知道怎么写用什么写。。。

网友B:
换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芯片?~?~?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