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3 2D 这根线到底干嘛用的啊·

楼主(2015-07-24):
不知道这根线是干嘛用的啊···H3 2D云台上的背插焊接出来的··接在图传里面的散热上面··不知道这根线这样接着是干嘛用··是不是抗干扰用的。
求大师解释下。。

网友A:
相当于共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共地线

不是很明白  这根线如果去掉没事吗

网友:
楼主相机的镜头不错

网友:
共地线  防止图传干扰 出现雪花

网友:
楼主镜头不错,大光圈吧

这线接图传地,减少波纹干扰的

网友:
楼主用大光圈拍这几张图片,我没有一张看得清电线连接的位置。还是用小光圈拍吧,景深太浅,焦点又不在问题点上。又不是拍艺术照。

网友:
呵呵,镜头太高级不会用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