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线摄像头设置问题

楼主(2015-07-24):
我的260小机机跟很多朋友一样用的是SONY700线的摄像头做FPV用,最近几天出去飞的时候,发现面向太阳一面的时候,天空曝光正常,地面景物全部欠曝,一片黑。
我在摄像头设置里面打开了逆光补偿,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求问各位大大,摄像头里面那项设置能够让摄像头面向太阳的时候还能保证地面景物曝光正常?
上两张图片.......

网友: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都差不多

网友A:
我的开了逆光补偿效果要好点,特别逆光时!!!

网友B:
你如果有别的显示器换个显示器试试...可能会改善很多

网友:
给镜头做个小遮光罩试试,类似单反的遮光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有别的显示器换个显示器试试...可能会改善很多

用的是Fatshark Attitude V2 有推荐的显示效果能明显提高的眼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了逆光补偿效果要好点,特别逆光时!!!

OK 我试试 3Q

网友:
正常,都是这样子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都是这样,好的显示器会好一点点点点!!!!!!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逆光补偿我给关了,显示亮度稍高点儿,不过这样顺光图像又不理想了,找一个均衡点就是了,觉得弄一个小遮光罩兴许能强点儿。要是显示器的话我觉得手里的鹰眼锐视旗舰版真的不错,一个蘑菇一个平板信号接收能力还是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