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腾翔电调咨询!!!!

楼主(2015-07-24):
刚入了个船,用的腾翔的60A电调和腾翔马达,控是GT3C, 现在有个情况,油门通到设为SEV,控要往倒车方向抠,马达就正常转了,往油门方向抠没反应,如果把控的油门通到改为NOV,就自检都不通过,卖家用福特吧的控试过了都很正常,而我的GT3C接另外的一条船也很正常,这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呢?能请各位高手帮忙给判断下谢谢!

网友A:
马达的三条线任意两条换一下

楼主:
楼上的大哥啊
大哥,不是马达反转,是遥控反了,倒车的变成前进的,前进的没反应,不过有你热心的回答,也谢了!
,,

网友B:
用NOR,舵量100,微调置零,按电调说明书再设一次,我试过GT3是通过的。

网友C:
电调和遥控需要设置一下才能匹配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电调的说明书,然后调一下
比如有的电调是这么设置的:
1 打开发射机并将油门拉杆推到最大位置
2 连接电池 接收机 马达与电调,等待2秒左右,马达会"滴滴"两声响,这时把油门拉杆拉倒最小,马达也会"滴滴"两声响;这时表明电调已获取您的发射机油门信号范围
油门行程现在已被校准,您的电调已准备好可操作了

楼主:
说的很清楚了,腾翔BX60电调,1540马达,GT3C枪控,腾翔的设置也是跟所有电调一样,抠住油门最高点,通电,响声了,再放到倒车最高点,,,问题是他没响声啊,,,,,得等多久?几秒钟吧,,总不会要抠住油门等半个钟头???

网友B:
没有响声是控发出的信号没有到剎车最低点,查舵量,微调,板机压尽时电位器是否真正到了尽头,电位器误差等。

楼主:
还是不行,,都试过,,,甚至用了扶她爸T8fg的控试了还是不行,,这两个控试别的船009都OK,肯定是腾翔的电调有问题,,跟腾翔的客服联系好了,然我电调控都寄去,服务挺好,但是还是先寄去商家那看看,不行再寄去腾翔那, 省的是我没设置好,冤枉人家腾翔了,,,

楼主:
经过腾翔老总亲自摆弄,终于搞好了,遥控可能也不大好,接上电池后,时不时的,马达会动一下的,,没抠油门也会,,说是遥控的电位器不准了,,,GT3C确实不咋地,,,天地飞出了个枪控,有用过的么?效果如何呢,跟FUTABA做的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