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知道艇里的电池还有多少电?

楼主(2015-07-24):
买的飞轮012玩具,3S电池,之前飞机用的BB响,可是装船里几乎听不见,怕电池过放,所以问问大神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控上有显示,你什么控?

网友:
差不多时间了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有显示,你什么控?

飞轮FT120自带的遥控器

楼主:
BB响更本听不见!!!!回来就装上了,,本来船舱密封,在加上船的声音很大,更本听不见

网友B:
定时五分钟。。。。手机,,我都是这么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五分钟。。。。手机,,我都是这么搞得,

呵呵,只有这样了,,,

网友C:
我在淘宝上给你找到个好东西  你研究研究  用LED显示电量,装在船仓能看到的地方,再密封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vA7Mj&id=13152081978&ns=1&abbucket=10#detail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    只有一个LED显示,你可以把LED取下来,用导线延长,装到船最顶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淘宝上给你找到个好东西  你研究研究  用LED显示电量,装在船仓能看到的地方,再密封一下
https://item. ...

这个东西不错
船入弯时收小油门,拉直线时加大油门,这是如果发现加速慢了,也可判断电快用完了。

网友:
换个电调  一般无刷电调都有低压保护的提醒   就是跑着跑着忽然降功率 慢下来 ,假如你巧妙的跳过,或忽略了这个动作提醒  全油门还是与刚开始满电时相比慢太多 ,就要回来了  别贪  换电池  反正 电池多的是

网友D:
有没有12伏免维护蓄电池的电量显示?请老师们提供一下信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12伏免维护蓄电池的电量显示?请老师们提供一下信息。谢谢。

有这种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