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100s 不会设置

楼主(2015-07-24):
之前玩多轴的。。。对直机一点都不懂。。。求大神们帮忙。。。我用d10的遥控器带高频头  求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参数  谢谢

网友A:
百度 普通油门 螺距曲线 3d油门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普通油门 螺距曲线 3d油门螺距曲线

那个我看过了。。。但是还是不会设置。。。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B:
楼主卡在哪一步了,我也是新手,前段时间刚把hcp100调好,控是D7E

网友B:
这两条曲线我调了个大概,勉强飞飞,其实跟螺距混空,螺距舵机行程都是紧密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卡在哪一步了,我也是新手,前段时间刚把hcp100调好,控是D7E

哎。。。。听别人说,尾电机要打孔上螺丝。。。结果。。。手残,不小心把尾电机线给扯断了。。。我也不会修。。。直接把飞机和遥控器都发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条曲线我调了个大概,勉强飞飞,其实跟螺距混空,螺距舵机行程都是紧密相关的

我对直升机一点都不懂。。。  那啥曲线看着都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条曲线我调了个大概,勉强飞飞,其实跟螺距混空,螺距舵机行程都是紧密相关的

能不能给我说说你那几个曲线的数值,过几天我再试试

网友B:
正常飞
油门L- 0 ,1-50 ,2 -63,m -76 ,3 -86,4 -90 ,h -94
螺距依次是-16, 2,20,30, 53,76,100
主要是看曲线走势对了起飞没什么大问题,前提各种混空和反向要调对,不然试不起来,各种舵机瞎跳,建议把大奖先卸了调试,观察通道控制是否合乎物理上的方向,完成后在装大奖,若是第一次开始飞还是先练模拟器,手感和多轴两样的,每次打舵需要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飞
油门L- 0 ,1-50 ,2 -63,m -76 ,3 -86,4 -90 ,h -94
螺距依次是-16, 2,20,30, 53,76,100

好滴谢谢你  过两天灯飞机发回来我试试  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