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度x4和x4v2的区别

楼主(2015-07-24):
请教大神零度x4和x4v2的区别在哪,x4能刷v2版本吗,坐等求教

网友A:
建议如果现在用着没问题建议不要换

网友B:
x4和x4v2的固件是通用的,所以它们刷完固件功能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硬件设计上有些不同,x4v2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果现在用着没问题建议不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4和x4v2的固件是通用的,所以它们刷完固件功能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硬件设计上有些不同,x4v2要好一些

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果现在用着没问题建议不要换

没有,只是想收一个x4或者x4v2不懂哪个好所以才发帖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