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安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24):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铂金30A的支持2~6S电池,好盈天行者无论是30A还是40A都只支持2~3S电池。这是个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有原因 支持的电池数和A数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因 支持的电池数和A数没有关系

电压和电流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和电流无关?

我们用的交流电220V好像1A左右,航模的12.6V 有的50.60.70.80.9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交流电220V好像1A左右,航模的12.6V 有的50.60.70.80.90A

什么原因?

网友C:
同樣30A 支持到6S 一般都比較貴 3S 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樣30A 支持到6S 一般都比較貴 3S 便宜些

这个我知道,但为什么两个同样安数的电调支持的电池S数会不同呢?

网友:
同样A数的电调里面的硬件不一样所以支持的电压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和电流无关?

硬件结构决定的 就好比同样引擎的车 一个能跑快点 一个慢点 一样的

网友:
mos管决定使用电压和电流,高压mos管相对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