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型六轴该如何调试

楼主(2015-07-24):
APM 2.6 组了个X型六轴,试飞总侧翻,无固定方向。不确定连接是否有误,请教有玩过的模友,飞控与电调及接收机连接线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附:连接参考图如下

电机序号

电机序号

网友:
如果接线正确,固件版本不要超过3.15

网友A:
接线正确的话,固件版本不要超过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正确的话,固件版本不要超过3.15

有听过这个说法,可是地面站软件不升级就没有H6的固件,只有6轴十字的,话说怎样才能获得3.15以下的固件版本啊?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飞控安装方向错误,重新安装后,又重新校准了加速度计(因为之前的校准显然也有问题),就轻松起飞了
总结:APM飞控有严格的安装朝向。舵机接收机与飞控的连接及设置各个环节都不能有错序,真是那句话:
调试成功的都是相似的,调试失败的都各有各的原因,正确的路只有一条,出错的机会可是大把大把滴

网友B:
我也是APM2.8飞6轴,调试好了很好飞,定点很稳的说(无风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APM2.8飞6轴,调试好了很好飞,定点很稳的说(无风的情况下)

,顺便问下,我的动力配置是郎宇A2212+好赢40A+格式5000ma 3S电池,每次飞下来,电机,电调,甚至电池接头线都有些烫,不知你那情况如何,是否类似?

网友:
我的F550机架,飓风2216 KV值800,Sunrise 20A电调,APM2.8+M8H GPS,2W图传,1045桨,达普3S 5200ma电池,两轴云台加山狗,飞行8-10分钟(电池不给力了),3.6V报警下来,电机微热,其它不感觉到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我的动力配置是郎宇A2212+好赢40A+格式5000ma 3S电池,每次飞下来,电机,电调,甚 ...

我的F550机架,飓风2216 KV值800,Sunrise 20A电调,APM2.8+M8H GPS,2W图传,1045桨,达普3S 5200ma电池,两轴云台加山狗,飞行8-10分钟(电池不给力了),3.6V报警下来,电机微热,其它不感觉到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