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烟点火器问题

楼主(2015-07-24):
要、之前都是放在4轴上面做表演用,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烟蛋都装好了,飞机通电的一瞬间2个拉烟同时就给点着了,根本就没按点火,而且还是可以控制的。灯也是正常的,换了好几个控和接受都是这样,还换了3个点火器都这样。用的是NAZA L的飞控,但是点火器都是装在接收机上面的。

网友A:
一般是通电后再连接烟弹,我也出现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