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做个O艇不懂问下大神们。。

楼主(2015-07-24):
O艇套材在网上买的,,700MM左右,要求速度公里是40左右,,,大神们告诉下配置我,,马达,电调,,螺旋桨,,还是舵买多少MM的,,出轴多少MM,,,谢谢了

网友A:
便宜的方案:
电机,Kv3350四极,B2874海**电机。
电调,90A*盈。
舵,75mm舵。
桨,两叶436cnc铝桨或435两叶铸造铜桨。
出轴约7公分(轴套)。

网友A:
以上跑3s配置,电池25C,5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跑3s配置,电池25C,5AH左右

找不到这种电机,,配置太高了,,能不能介绍更便宜的,,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电调和马达300左右

网友:
电机不到二百,配个杂牌1O0A水冷电调,1百5元以下就有,烧不烧看人品。

网友A:
更便宜有2848两极电机,价约150,性能比上面那个四极的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便宜有2848两极电机,价约150,性能比上面那个四极的大打折扣。

ewin兄:2S电 花牌2836外转能匹配438桨吗?

网友:
花牌450的电机功率强劲的,散热问题不好处理,跑得心挂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便宜有2848两极电机,价约150,性能比上面那个四极的大打折扣。

可能你说的配件一定很快,,但价格也高,,朋友对速度要求不高,,还有他只用6百到7百做条玩

网友:
我试过跑3s配34桨,757-059玩具游艇(好像这型号),测过最大电流上到80几安,速度有60,但跑了一组电池,绕组就变色了,有水冷电机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你说的配件一定很快,,但价格也高,,朋友对速度要求不高,,还有他只用6百到7百做条玩

你这船70公分长,对于电动力的属于大船了,大船没有相当的动力推不到它充分起滑阻力会很大的。
用后面那个配置根本不会快,如果用外转电机也差不多这个价,而且要配水冷电机架又要几十元。
这么大的船用外转更担心散热问题,电调没有办法更便宜,除非你船选不要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船70公分长,对于电动力的属于大船了,大船没有相当的动力推不到它充分起滑阻力会很大的。
用后面那 ...

这样呀,,那买60CM尺寸吧,,只能做小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呀,,那买60CM尺寸吧,,只能做小点了,,

玩低造价当然得选性价比超高的配置,俺给介绍几个老土组合:

775有刷加水冷(12v 17000转左右) 435~436桨 3S  好盈1060有刷电调;(如果找到12v 18000转以上的885或877电机更好,小弟有帖子介绍过)

高速双550也行,单电调(个人经验:双560,cat长一米二)。

这两组有刷电机搭配超过40公里了。

无刷推荐外转子,外转子现在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我这是个过时的配置,仅供参考:新西达外转子2217(3500kv)一对,2S电,40安好盈空模无刷电调一对,435正反桨。亦可上3s电,但桨需改小为432左右。(这个配置没考虑水冷,不适合长时间连续跑)

网友:
低级造大船~只能上外转子~外转子便宜~电调要求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方案:
电机,Kv3350四极,B2874海**电机。
电调,90A*盈。

这个电机我用在mono上用3S速度有60-70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