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纠结遥控器天9,D10还是便宜的天7

楼主(2015-07-24):
最近迷上了航模,纯新手,想入手一个F450四旋翼,等熟悉一些可以带着我的小米相机拍拍简单的航拍,以后打算带着儿子做一些固定翼小飞机玩一下,看了几天的论坛个教学视频,学了更多新鲜的知识,准备正式入手,现纠结遥控器1.天9遥控器老牌子,口碑很好,功能简单实用,相关教程也多,以后方便处理。
2.D10白色的外观好看,可以刷机,功能更多,但不知道对于新手是否好驾驭,不刷机是不是不行,双向功能是否实用,能看到飞机的状态吗?
3.看了酷玩的教程,又是推荐性价比很高的天7,是否够用,以后用2轴云台通道是否够用。

求大神推荐,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好:如果你是新手以我個人意見就買些多人使用之型号,本人是用天地飛九通。遇有調机问题在網上可抓到比較多资料及数句學習及參考至于有更新功能的对新手而然只加重難度及更難學習。天七对新手是比較易學習。如张來会計續玩下去的天九就一步到位。不須换控及升级就可用上很多年。內裹之功能已足夠各大小模型之用。以上是用家之個人意見,可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你是新手以我個人意見就買些多人使用之型号,本人是用天地飛九通。遇有調机问题在網上可抓到 ...

感谢,我现在是在犹豫天7还是天9,因为没有尝试过,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升级。

网友:
换做以前我力推D10 ,现在还是天9吧,前几天D10刚炸鸡,

网友:
觉得D10挺好的 天9手感感觉比较差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现在是在犹豫天7还是天9,因为没有尝试过,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升级。

你好:玩模型要多方學習、比較、及多次炸机才能學会。同時須要好多時間及金钱。你可试玩套装式充好电就可玩那類後才决定下一部。或到飛埸跟有经验人士請教才知自己所須。玩模型是無止境的、但好有乐趣及滿足咸至于炸机要做好心理準備及金钱。希望這個人提意对你有用

网友:
我用D10  感觉设置也没多难  用的原厂固件  刷机是根据个人需求的  我用原厂挺好。。暂时没发生事故    看大家都说D10  我也不敢给你力推了。只是说我用的还可以

网友B:
d10挺好 手感好 别的没用过 不评论 tdf用户非常多 相信也是不错的,双向只是支持,没有模块 和普通没有区别,原装接收不舍用 几十元的六通接收够用了 。不需要刷机功能已经很强大了 刷机据说混控更变态??

网友:
现在的人儿,新手也想自己组装?不过我得劝你,这种机架自身很重,飞行不了多久,还有杂牌的塑料太软,机臂不含碳片

网友:
资金够的话还是尽量选多通道的,有时候加上云台多几个通道会方便很多

网友:
D10刷后可以改用DSM类接收机,一条线便搞掂各个通道,玩大机玩穿越也合适,布线少了一埋,空间及重量可以省下来,其他优缺点不说了,楼上楼下补充吧!

网友B:
果断天9

网友:
要上云台的话还是9通道以上的吧。7通道是不够用的。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购买天9今天已经到货,主要是新手,不想在遥控器上太多折腾,选择较大众的天九省心,准备开始模拟器训练,买的F450配件还在路上,期待装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