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返航

楼主(2015-07-24):
请教下各位,当我把多轴飞远了,看不清楚姿态。这时我挂着相机,我希望能将相机作为第一视角飞行。我应该怎样设置那个相机,云台等,谢谢。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云台有一键回中 功能

网友A:
头向用跟随模式啊。一直这样单控飞行。看到的就是机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向用跟随模式啊。一直这样单控飞行。看到的就是机头方向

我是有云台手控制,是不是也可以设为跟随模式。然后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云台也会自己回中,这个时候云台就相当于第一视角,就可以直接飞回来了呢?

网友:
如果第一视角就不要叫云台手控制云台了,直接云台回中后控制多轴飞行

网友:
如果分不清头尾,你也可以看图传上的数据,飞机离你的远近。如果要FPV的话最好是头向锁定或跟随。

网友:
楼上说的都可以

网友:
跟楼上的一样,不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