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 3508 580KV+好盈铂金系列 Platinum-30A-Pro OPTO

楼主(2015-07-24):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慢慢推油门,电机可以匀速运转。但吧油门推到最大,明显感觉到电机有抖动的情况,有点像运转不畅的状态。

不装桨没有问题。

朗宇 3508 580KV+好盈铂金系列 Platinum-30A-Pro OPTO

4S电池

网友A:
没有遇到 桨平衡测了没有 不平衡也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 桨平衡测了没有 不平衡也会抖

确定不是桨平衡的问题。只有在全油门的时候才会出现

网友B: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傻店家 给的配置,3508这个系列 4s 配700kv才是最好用的,见了不知道多少个模友 用580kv 没动力没续航的鸡肋kv

网友:
就是动平衡没做

网友:
我遇到过,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傻店家 给的配置,3508这个系列 4s 配700kv才是最好用的,见了不知道多少个模友 用580kv 没 ...

这个kv值是用来配6s的我飞下来效率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kv值是用来配6s的我飞下来效率非常好

不是最高支持 4S么??? 难道大家用的6S么。没有烧电机么。

网友C:
飞了几百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了几百起落了

厂家标称的是4S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了几百起落了

电池电机桨的搭配经验说下吧。V3508 580KV  搭配的6S电。。。官方的确是说明最大4S也想知道6S的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机桨的搭配经验说下吧。V3508 580KV  搭配的6S电。。。官方的确是说明最大4S也想知道6S的使用情况 ...

3508 kv380 apc 13寸桨 5200 6s 带 gopro 飞20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508 kv380 apc 13寸桨 5200 6s 带 gopro 飞20分钟

380kv的可以用6s    580kv没机会了。你的装完总重多少(带相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8 kv380 apc 13寸桨 5200 6s 带 gopro 飞20分钟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电机太热了。90%油门,1分多钟就热了。

你的电机是不是380K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kv的可以用6s    580kv没机会了。你的装完总重多少(带相机云台)?

2kg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电机太热了。90%油门,1分多钟就热了。

你的电机是不是380KV的啊。

飞的时候不会90油门的,你测试的时候带桨了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傻店家 给的配置,3508这个系列 4s 配700kv才是最好用的,见了不知道多少个模友 用580kv 没 ...

记得以前好像有论坛帖子推荐3508最好用580KV
我的600轴距四轴就是看到推荐才配的580KV,现在也是觉得不上不下的,不过本就没打算上6s,所以也不太介意
单看参数的话,拉2.4kg的重量,580KV力效还是比700KV的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记得以前好像有论坛帖子推荐3508最好用580KV
我的600轴距四轴就是看到推荐才配的580KV,现在也是觉得不 ...

看参数?入模几年了?参数这东西到现在还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入模几年了?参数这东西到现在还信?

厂商的参数都不信,那真不知道要信什么了
模友的各种评测帖和使用感受也并不十分合理、客观、全面,甚至不同人的评测结论反而是相对立的,参考价值有限,就像这3508电机4s的KV值,之前有模友说580是最佳配置,你则说700才是最佳配置,听谁好呢?
网店老板推荐?我遇到过激进派的叫我上参数标称的最大桨,转速慢拉力大;也有遇到保守派的跟我说上参数标称最小桨再小一个尺寸级别,转速快稳定抗风,听谁好呢?
全部靠自己摸索?成本和精力不是一般的高,搞得家里一大堆用不上的配件,最后也不见得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
所以,官方参数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毕竟厂家的试验条件一样,如果是参数注水,那么所有KV值也都掺水,这样对比起来其实也相对公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厂商的参数都不信,那真不知道要信什么了
模友的各种评测帖和使用感受也并不十分合理、客观、全面,甚至 ...

你这水平多潜潜水吧,要不你买个3508 kv580 跟kv700的 自己试试再说.12寸桨,还有建议你查查字典 ,学习一下,谦虚俩字儿咋写,你爱用啥 跟我也没啥关系.呵呵呵,此贴封笔,爱咋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水平多潜潜水吧,要不你买个3508 kv580 跟kv700的 自己试试再说.12寸桨,还有建议你查查字典 ,学习一下 ...

真不懂你的回复怎么老是一副拽拽的样子,满是教训人的口气,一开口就问我入模几年,然后说我水平不够,叫我查字典学谦虚。
本来不想回应你这些挑衅质问的,觉得跟小孩子之间玩互相攀比似得,很没意义,只想围绕航模的主题就事论事的说明个人对厂商数据以及各类意见的看法。
我的回帖,除本楼外,字字围绕航模相关主题进行回复、讨论。
反观你的回帖,4楼还好,没跑题,不过是把店家和580KV骂了一遍;20楼就半跑题了,先问候我的入模年限,然后质疑厂商参数;23楼就基本是针对我个人的挑衅,完完全全的在教训我。
看你2006年注册的号,比我老6年的账号,在电脑前坐着的也应该是个成熟稳重的成年人了,怎么会说出那些幼稚的话语,实在难以理解。
存粹为了拉仇恨么?你找错人了,我不当键盘侠,网络的骂战毫无意义还惹一身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508 kv380 apc 13寸桨 5200 6s 带 gopro 飞20分钟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起飞重量多少?

大概2公斤不到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测试了一下,电机太热了。90%油门,1分多钟就热了。

你的电机是不是380KV的啊。

别试了,小心电机。他后面说的不又是58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