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提示bad baro health

楼主(2015-07-24):
一开始只连接apm2.8和gps,usb线接电脑,提示bad gps health,折腾了好久,后来看了看接线图,发现黄绿线好像反了,就调换了下位置,解决了,然后断电重连,又出现上图提示,不知是什么问题,

另外一接电时apm是红蓝快闪,然后红闪两下停一下,再闪两下停一下,一直这样,
我看泡泡教程上是最后红蓝慢闪

楼主:
我是玩固定翼,刷了那个固定翼的,也看着教程校准了遥控罗盘那些,还是有bad baro health提示

网友:
地面站啊

网友:
Gps拔了重插

网友A:
好吧 楼主 我也是用在固定翼上 和你一样的问题,把气压计芯片那里用黑的布什么的挡住 ,就不会报气压计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楼主 我也是用在固定翼上 和你一样的问题,把气压计芯片那里用黑的布什么的挡住 ,就不会报气压计故障 ...

气压计怕光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退回去检测了

网友(2015-09-0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退回去检测了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挣点分吧,3楼正解,楼主把地面站更新到最新即可

网友B(2015-10-11):
应该是降压芯片坏了,导致传感器工作电压过高。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退回去检测了

结果呢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