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4000镜头磨损怎么办?

楼主(2015-07-24):
山狗才买2个星期,不知怎么的放在包里把镜头磨花了,现在摄像中间有一块阴影,怎么破?换的了吗?

网友A:
由于狗的镜头接近于鱼眼,镜片外凸的很厉害。为了保护镜头我用药瓶盖做了个镜头盖。

网友:
我的也是。。镜头我拆开过。。可以换 但是懒得换 当配件出了  问问店家。。能不能返厂修 大概要多少钱 然后搜一下镜头多少钱。。觉得不值得的话就出二手

网友B:
看来我也得做个镜头盖,平时都是几几上不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狗的镜头接近于鱼眼,镜片外凸的很厉害。为了保护镜头我用药瓶盖做了个镜头盖。

但是已经磨损了,想想办法能不能补救啊

网友C:
只是普通的板CAM鏡头,, 可以換,, 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普通的板CAM鏡头,, 可以換,, 不貴

怎么搜关键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搜关键字啊?

某宝上用 M12 镜头 搜就有一海票了,自己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用 M12 镜头 搜就有一海票了,自己挑

有没有好点的替换件?

网友:
直接搜山狗镜头或者山狗维修
我的黑狗3+都换过镜头15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点的替换件?

那不然就无形变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