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显示错误

楼主(2015-07-24):
我16.8满电的电池 插上去只有13.4 根本看不了实时电压 求帮助

网友:
量一下它的白黑线电压,如果是13.4就是电源模块挂了,如果是16.8那就是飞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飞控是好的,打开usb失败的话可以求助驱动精灵试试

好的 我试试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飞控是好的,打开usb失败的话可以求助驱动精灵试试

不行嘿 连不上电脑 驱动没问题 显示了信道9 不能升级固件 调参软件显示未连接数据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嘿 连不上电脑 驱动没问题 显示了信道9 不能升级固件 调参软件显示未连接数据线

加我qq看一下吧  7143576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看一下吧  714357612

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