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解锁完后OSD定屏,已解决,只能用默认格式,修改后不行

楼主(2015-07-24):
APM2.8的飞控,今晚用了测试了两个多少都正常,现在出现APM能电开机OSD正常,不管多久都正常,一旦用遥控器解锁,解完后不到1秒OSD定屏,除非重新拨插电,否则不是再动了。连接的数传地面站正常。
现象分析:只要有GPS信号解锁一定会定屏,如果没有GPS信号一切正常,现在用默认模式也正常,修改后一样定屏。但默认模式下面有些看不到。

这下面是默认格式的,下面有些字符已经看不到了。

视频上传中-----

正常的OSD屏显,数值是会动的。

正常的OSD屏显,数值是会动的。

解完锁后推油门后就定在了44%油门位置,所有数值都不会动了。

解完锁后推油门后就定在了44%油门位置,所有数值都不会动了。

网友A:
刷2.2版本固件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2.2版本固件解决问题

现在刷的就是2.2版的。

网友B:
这个多是供电不足,osd别在apm供电,外置bec独立供电

楼主:
已经搞定了,用ArduCAM OSD软件对OSD恢复一下默认就好了。

现在只能用默认的,修改后一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是供电不足,osd别在apm供电,外置bec独立供电

不是供电的问题,应该是固件的问题。用默认什么事都没有,修改后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是供电不足,osd别在apm供电,外置bec独立供电

不是供电的问题,应该是固件的BUG,用默认就什么事都没有,只要一修改就一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供电的问题,应该是固件的BUG,用默认就什么事都没有,只要一修改就一定不行。

这个就是问题了,我看泡泡教说回复预设值就好了.真的有点不解,就这样不能调吗?不对的,我初用osd也有类似问题,现在怎样调也行,摇控可切换3个页面,把不用的及位置可自由配置,并没有出现不更新现象,固件2.4特别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问题了,我看泡泡教说回复预设值就好了.真的有点不解,就这样不能调吗?不对的,我初用osd也有类似问 ...

2.4特别版在哪能下,有中文标识的吗,新手没个中文真看不懂,能给个链接接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问题了,我看泡泡教说回复预设值就好了.真的有点不解,就这样不能调吗?不对的,我初用osd也有类似问 ...

找到一个2.4版的,真的是很特别。哈-

现在已经看不清什么是什么了。

现在已经看不清什么是什么了。

楼主:
现在刷回2.2中文版,用默认就可以正常使用,只是屏幕下部看不清了。

2.2默认没有修改的画面

2.2默认没有修改的画面

网友B:
你那个2.4是字符没刷或不全,不是神马特别版,我这个2.4才是特别版你看有那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2.4是字符没刷或不全,不是神马特别版,我这个2.4才是特别版你看有那不同吗?

你这个比我那个还少了点东西,呵呵。

网友C(2016-04-03):
我也是2.2版,跟楼主一样问题。楼主刷到解锁后一样能更新的固件和字库能否发我一个?谢谢121939638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2.2版,跟楼主一样问题。楼主刷到解锁后一样能更新的固件和字库能否发我一个?谢谢1219396384@qq.com ...

我回去找找,电脑都换了不知还能不能找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去找找,电脑都换了不知还能不能找的到。

好的,谢谢

网友:
还在折腾osd吗 ?

楼主:
已找到并发送到你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并发送到你邮箱。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6-05-11):
我也发生了这个不更新的问题,能否发我软件?QQ441434517

网友D:
OSD 刷 2.2 即可
但是 地面站 請更換 1.3.35 版本
1.3.30
1.3.32
都會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