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x宝看山狗把我看哭啦,太多啦,到底怎么选啊

楼主(2015-07-24):
请大侠指点迷津,哪一款适合拿来航拍
看了好多了
sj4000,6000,7000
鹰眼2萤火虫
小蚁

网友:
萤火虫和小蚁二选一

网友A:
咬咬牙 999上真狗!虽然我还只是808...

网友:
萤火虫上云台方便

网友:
输山狗+96650/96655/安霸/

网友:
螢火蟲的FPV AV線 與山狗一樣通用嗎??

网友:
萤火虫挂h43d
不用改线

网友:
线不通用

网友:
小蚁听用过的摩友说还不错

网友:
别纠结了,萤火虫,1画质比山狗和小蚁都好,亲测的,其次可以直接分配出来通道控制摄像和拍照别想了就他就行了

网友B:
萤火虫这种对航拍定制了,肯定要比山狗好点。不知道线材通用不
后续考虑俺们的,呵呵,线材和GOPRO通用,不用配平衡,更多牛逼的后续放出。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B:
萤火虫这种对航拍定制了,肯定要比山狗好点。不知道线材通用不
后续考虑俺们的,呵呵,线材和GOPRO通用, ...

请问一下gitup2代出了没 等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关心。本月底试产,数量有限。确定没问题后下个月大批量。
到时如果有货,你可以优先购买下,到时发 ...

恩,前两天淘宝上咨询了下你们的代理商,也说是下个月 因为最近急用,看到你说鹰眼萤火虫针对航拍FPV做了优化,我就买了这个先用着。等你们产品出来,看测评如果不错,可以再考虑买一个 支持你们用心做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前两天淘宝上咨询了下你们的代理商,也说是下个月 因为最近急用,看到你说鹰眼萤火虫针对航拍FPV做了 ...

多谢支持。可以放点鹰眼萤火虫的原始文件供参考下。
我说的这个航拍优化,主要就是他支持远程遥控吧。

容我吹下牛逼,最近在调试优化效果,对比了相当多的机器,近期来说国产最给力的机器估计是GIT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支持。可以放点鹰眼萤火虫的原始文件供参考下。
我说的这个航拍优化,主要就是他支持远程遥控吧。[/ ...

那就拭目以待

网友:
真的可以遥控控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