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我准备装的穿越,提提意见

楼主(2015-07-25):
想装个250的穿越,家里玩玩,小区玩玩

机架:atg 折叠2508
动力:飓风2206kv1900  + 乐天20a + atg 6寸桨
飞控:cc3d + 分线板,以后想折腾的话准备换mini apm + m8n gps
图传:sony 700线 + 创新科 200mw,有爱的话上眼镜,现在还不考虑
电池:格式 3s 2200mh,可以考虑上4s玩玩,20a电调就是为了上4s电池
遥控器:乐迪 at9
屏幕:鹰眼锐视 7寸双接收

大神们看看我这个配置有什么不足或需要注意的没?

网友A:
250折叠的不耐炸,也没见你买fpv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折叠的不耐炸,也没见你买fpv眼镜。

眼镜看装完之后喜不喜欢,觉得有爱就继续折腾,无爱的话白买,就是觉得折叠的收起来找个箱子装方便

网友:
随便折腾吧!!!!!

网友B:
你这样配。。。。。。250要上20A电调???太重了。。。。穿越机讲的是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配。。。。。。250要上20A电调???太重了。。。。穿越机讲的是轻

上20a就是考虑可以用4s

网友:
你考虑多了,第一架是练习机,会经常炸,甚至放生,有了经验和技术再升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20a就是考虑可以用4s

银燕12a可以4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银燕12a可以4s

不能4s把

网友:
这配置算是还行,我用过这样的配置,上3S的话声音很小,也很好听,不尖锐,给大油门速度也是很快的,当然也可以上4s,一套下来重量也在正常范围内,总的来说还行。
3s和4s如果是小角度的飞行速度还是差不多的,如果是大角度的飞行肯定是4S暴力,但是容易震。装机调机有些麻烦。你这3S玩练手还不错的,努力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4s把

bl固件可以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