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的32频道接收可以软件调频么?

楼主(2015-07-25):
DIY个 一体机,想再加个接收,在一体机上用软件调频,一体机本身是三根线用程序控制的,而不是5线拉高低电平调的。想找个合适的32频接收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楼主:
没人回么

网友:
可以,你得有程序

楼主:
DIY个一体机,调频就三根线可以用么

网友A(2015-08-27):
看里面的芯片是什么,RTC6705的没问题,可以设置成SPI方式进行频率设置
好像是1脚接地后进入SPI模式,具体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里面的芯片是什么,RTC6705的没问题,可以设置成SPI方式进行频率设置
好像是1脚接地后进入SPI模式,具体 ...

不太懂。在网上买的套件自己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