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扔掉原来.b6的电源了

楼主(2015-07-25):
直接看图

楼主:
这下5a充电,两个都不热了,安逸

网友:
w我是电脑上淘汰一个1000w电源拖了5个b6.5a爽。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ATX电源输出电流很大,估计可以同时带2个这样的充电器。

网友A:
能详细说下这种电源应该怎么改的吗!!!

网友B:
今天剑桥郡,很热闹,过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剑桥郡,很热闹,过来玩

有空就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下这种电源应该怎么改的吗!!!

黄线是5v 输出 每个颜色的线都代表不同的输出电压· 因为主板各个模块电压输入不一样·这个具体我忘了··你可以从网上找找说明 找不到你就用测电仪测测   电压对了直接扯 根黑色的线 插b6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下这种电源应该怎么改的吗!!!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70Z0y42snIeckdFBRgcB9K9wZoIjC2a-PhKOSJnkficuORcXXZWF3VjQTvy2IrSNbg3VYdAXXkNll7_t3ug1Oa  看看你也懂了 很简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说下这种电源应该怎么改的吗!!!

不用拆电源。输出线那一把里 黄色的是+12V,红色是+5V,黑色的是地,把这两个焊个接头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在接主板的那个20P长头上找那个PSON针,应该是绿色线,就这一根。把它和任意一个隔 壁黑色地线短接,电源就启动了。

网友:
厉害哦,家里刚好也有个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