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板控玩车,和枪控相比有啥不足吗?

楼主(2015-07-25):
玩机的,有个日本手,看看能不能不用买控。。。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枪控比较方便,左手前进后退刹车,右手专门控制方向,板控不好用。也太大。

网友:
枪控操作车辆比较流畅,行程比较长,手感就比较好一些,其余的没啥区别,就好像看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差别

网友:
操控玩速度慢的车还可以吧

网友:
我也有早前玩电直的 板控 D7E, 现玩车模,一直想用D7E板控 玩下 车模,必竟D7E 的功能不是 一般的枪控可比的。

网友:
个人感觉都一样!看个人习惯了,没必要随大流

网友:
习惯了就好。这边有个也是日本手板控玩汽油船的,也很熟练

网友(2015-09-02):
想我当初(上世纪八十年代)玩车,船时还未有枪控,都是用板控玩的,车模辅导书也是教用板控怎样操车的

网友:
小日本很多牛逼选手都是板控 KO也有杆皇 操作不同而已 就和你打字 二十六键和九键是一个道理

网友:
见到过一些老航模就是用板控玩车玩船的,多年的习惯成自然,用枪控反而不习惯

网友:
我飞直机和固定翼习惯了板控,才入了车真是不习惯枪控,前后和左右经常搞混,换回了接收机用板控,操控自如

网友A(2016-02-26):
我想问一下板控玩遥控车什么后退和刹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板控玩遥控车什么后退和刹车?

板控用回中杆做油门通道!用ELEV(升降)做车船油门通道!然后通电,设置油门行程!电调说明书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
我一直用板控 根本就没用过枪控  自我感觉很好 比枪控方便多了   我感觉比那些用枪控的玩的更加自如

网友:
板控 没倒退吧

网友C(2020-10-19):
引用 网友B:
板控用回中杆做油门通道!用ELEV(升降)做车船油门通道!然后通电,设置油门行程!电调说明书有详细说明的 ...

大神,能详细说明下么,想用板控玩车,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后退问题,是不是要加双向电调?

网友:
多轴、固定翼、直机都玩,最开始接触的就是板控,后来玩船、玩车,刚开始接触枪控一点不习惯,经常操作失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详细说明下么,想用板控玩车,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后退问题,是不是要加双向电调?

首先板控包含枪控的一切功能,用板控玩车是完全可以的。能倒车,必须是双向电调,而且最好是车用电调,车用电调第一下是刹车,第二下是后退,是专门为车而生的,这些都是由电调的内部逻辑实现的。
用板控玩车,一定要把能自动回中的那个杆设置为油门,这对玩车很重要,能瞬间收油门,这和飞机不一样,飞机对定速有一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