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osd 问题。

楼主(2015-07-25):
我用的TS 835 发射机 与DJI mini osd接线 用的700线 索尼摄像头。按照下图接线。只有osd 数据。没有视频怎么回事哦。 求指导 谢谢。

网友A:
TS 835视频口输出红线电压是5V,你图上这个摄像头(如果一模一样)工作电压是12V,电压不够当然没视频只有OSD
TS 832的视频口输出电压才是12V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1楼正解,把摄像头红线改到12v+就行了

网友:
1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这个回答是相当的干脆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 835视频口输出红线电压是5V,你图上这个摄像头(如果一模一样)工作电压是12V,电压不够当然没视频只有O ...

感谢 已经解决了

楼主:
摄像头红线直接 接12V电就可以了  学习了

网友(2016-10-15):
求解  osd是干吗用的啊  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