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的3d机测试

楼主(2015-07-25):
飞机外形很宽大,和八眼的某几架飞机的感觉类似,胖。不过涂装挺漂亮,反光的。
涂装那些事儿就不说了,第一批买的人都知道,第二批我不清楚。
机头垂直部分下面那一个凹槽,和八眼的川崎鬼爪设计类似,如果不是PP板,不要起落架降落很容易蹭裂,或者说那个部位是最脏的。因此330的设计,弧形的是比较好的。
电机座垫片设计,双层是好,但是厚了2mm,我不知道是不是板材原因,玻纤电机座的孔位对不准朗宇2206.依我看不用垫片,直接十字电机座粘死在机身上就可以,EPP就是这样的,很方便,而且不用很多胶。
主翼拉线的位置,太靠后,基本到了副翼和主翼的接缝处了。
副翼靠机身这边,和主翼的连接太窄,用不了几下就断了,下面有图片。他这个设计和天翼YAK55类似,都是增加副翼面积,但是太靠近机身了。
副翼舵角的安置角度,我不知道怎么最合理,但是像这样舵机的受力太高,我的9g塑料齿就扫齿了。
副翼发软,我这个飞了十来个起落,副翼已经弯了,估计是铣板的原因。
翼刀,直接粘在主翼末端,机翼过重着地的话那个部位一定裂,因为主翼下面是铣板结构,强度不足。
舵机位,宽度不够,9g的盛辉舵机这种尺寸只能硬塞进去。
两个尾舵机的拉杆限位,第一个太靠近舵机,本来这段的拉杆就是弯曲的,没必要限位,反而会对拉杆运动产生很高的摩擦,这个设计天翼的SLICK也是,如果装了钢丝拉杆的话,明显能听到摩擦声,应该往后移。
垂尾的连接设计不好,装的时候我都怕把垂尾掰断了,而且胶水不好上,用尖头的泡沫胶可以点进去。这个设计应该是沿用的KT330的设计,是一个插槽结构,和我的330是一样的。
机轮的选择也不合适,个人人为天翼用的五星轮是非常好的,非常轻,但是似乎比锐动的塑胶轮贵。
轮挡的设计,一片根本不行,这个飞机的重量,对机轮的作用力很高,一边一片不行的,要用很多热熔胶粘死,和天翼的机一样,八眼的轮挡是四个,很好用。
最严重的就是机身各个部位的宽度。
我听说,要增强侧飞性能,增加机身垂直面积是好办法。此机的各个部分面积都很大,因此可以和EPP一样飘,两个尾舵的舵效都很高,但是直接造成了滚动动作的阻力,横滚非常费劲。
还有一点,飞机机身过宽,造成副翼吃不到桨气流。

板机设计并不是这么简单,一定要有所取舍。样样俱到是不可能的。
我飞过的91翼展PP板330飞机,侧飞就不行,横滚速度也不行,因为垂直面积小,翼展大,滚的非常费力,但是平飞就很稳。我飞过的PP板80翼展的水星,侧飞性能就不错,吊机滚非常顺畅,而且很稳定。但是一有风就不好飞了,因为小而且轻。
330飞机是我觉得最中庸的飞机,各个方面性能都一般。

楼主:
飞机涂装类似刮贴,一层漆膜,指甲划一下就掉了。个人加拉线都是点一下热熔胶,这机这样搞就是把漆膜粘掉,不好用,戳进去又没必要,毕竟pp板有裂口就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楼主:
生产商太坑,主翼碳杆给个5*1mm还是4*1mm碳片,放进去那么大的缝隙,只能用热熔胶全部封死。你说你给我和方杆不好吗?也就三五块钱的事儿。

楼主:
电机这个设计也有问题,螺丝上进去之后那个卡槽完全就是摆设,还很碍事,下面是沿用330的两个圆形pp板垫片,放进去高度还高了一点,只能把前面切掉。不过板材厚度不均匀是正常现象,其他卡槽做的都不错,对位也准。主翼比较坑爹,安形状对位,图案对不上,安图案对位主翼不对称。

楼主:
另外一个是拉线位点,当然我都是按照个人喜好拉线的,我做拉线的飞机尾巴不会扭,当然还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目的。这个拉线的位点应该和天翼的区别不大,有比没有强,如果都按照标好的拉线,我看不咋样

楼主:
飞机设计不合理,比epp  yak55还脆弱的副翼连接。55我还飞了三十起落才开裂,这个就四个起落就裂了。这里是雕刻刀做的,电热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还是细小的裂缝造成的。裂的如此对称

楼主:
掉色只是有漆膜那面,下面的喷绘类型不一样,不会掉色

楼主:
后面会有飞行评测,装好飞了几次,一次晚上飞,一次风大,性能只有大概了解,后续补上。

楼主:
另外呢,请卖家不用喷了,这回拿事实说话了,铣板造成的细小裂缝问题,让飞机不耐炸,这已经是事实了。当然飞机我大概飞了一下,感觉和epp手感挺像,具体再试过之后再发

网友A:
支持一下用事实论证。不过你自己是不是卖家?

网友B:
让人怀疑

网友C:
顶贴拿分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贴拿分闪人

翼展大机身宽,直接的好处就是翼载荷低,漂浮性好。随之而来的是滚转速率低

网友D:
坐等视频

网友E:
机身碳杆支撑不合理没有按照三角原理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用事实论证。不过你自己是不是卖家?

我自己买的,测试一下,我卖的不是这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视频

早晨副翼扫齿了,没想到会这样,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身碳杆支撑不合理没有按照三角原理支撑

但是很稳,理论要结合实际

楼主:
早晨飞了,惯性好大,滚转和epp差很多,60度左右的副翼,舵机扫齿了,但是够飘,侧飞也稳定,正飞倒飞很不错,尾舵效果也挺好,副翼要加强并且用金属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很稳,理论要结合实际

这是正确三角支撑你那个支撑方法强度还没这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确三角支撑你那个支撑方法强度还没这个高

说得对。斜杆没撑好会影响机身刚性

网友F:
这个飞机的涂装真是需要改进,再一个机翼和机头的粘结方式也不好,配的碳片太薄,涂装红色的那面剥落很严重

网友:
你特码的楼主个死喷子,麻痹看人家做出来你就嫉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的涂装真是需要改进,再一个机翼和机头的粘结方式也不好,配的碳片太薄,涂装红色的那面剥落很严重 ...

是的,感觉不会再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确三角支撑你那个支撑方法强度还没这个高

不扭就可以了

楼主:
感觉不会再爱了,晚上准备修,看到副翼又开裂,一次没摔直接被舵机拉断了,舵机也扫齿

网友G:
你这是老版本,涂装现在完全不掉了,铰链宽度加强一倍。副翼已经加大。重量又降低25%。自己卖飞机,老盯着人家飞机各种说!有意思吗。苹果出个手机还各种补丁升级呢,自己做好自己的飞机才是正路。我们为了研发涂装脱落问题实验了数百次,现在随便用胶粘也不会掉。你安装不按说明书,拿热熔胶粘f3p碳棒真是太创意了。粘掉漆面如获至宝的发帖贬损别人!啥心态!?另外我们的飞行群会认真的提醒安装飞机保持手指不沾胶水按压飞机,保持干净涂装就完全没问题。我们确实遇到过涂装掉了的买家,全部免费换了新飞机!作为卖家你做得到吗?你会说你的不掉,因为你用劣质写真机喷在pp膜上腹膜,牺牲的是重量,是飞行性能!还有机翼加强碳片问题,你以为我没用碳棒是为了利润?告诉你4mm碳纤维方管14g!3mm10g。我开发的是3d机。省掉重量才好飞!有哪个买家犹豫这种设计告诉店家、我们直接发碳棒板!这个狂飞模型店主呀!你自己的飞机没人买!大家可以翻翻销售记录,都是同样的人名拍的,卖不出飞机不好好研发,处心积虑买我家飞机上网骂人!告诉你,我要把优质廉价漂亮的飞机不断提供给市场!你随便骂吧!

网友:
至于耐不耐炸你自己看看群里真实反馈吧,上图!

网友G:
三个字是刚买飞机没多久,炸鸡没坏很兴奋来群里说,20m全油,只一个斜撑坏了。你血口喷人说飞机不耐炸。真无语。再者说群里的另一个模友。阳光 他是从来没飞过飞机的。从秒炸到学会正常航线飞。就用了这一个飞机。前后摔了40-50次。我想问问这论坛里学会航线飞的炸毁炸碎飞机的新模友有谁能1架飞机搞定?

网友G:
再翻过头来说漆面,先喷涂达马树脂再喷漆的工艺很简单就可以不掉漆面,你就从没想过为何我不用吧?告诉你飞机的本质是飞,要轻,树脂太重!一架飞机重10-15g。我为了保证飞行性能,反复测试得出结论就是正常使用中涂装比较结实我的最早的一架已经飞了上百电基本和新的没啥区别。唯一脆弱的是装机是怕胶水粘住撕扯。好家伙,您可是找到毛病了,如获至宝、喜极而泣、兴奋得睡不着!熬夜点灯来纰漏绝密质量问题!告诉你你枉费心机!我们已经可以不借助任何树脂来加固漆面!你有本事再买一个来粘吧!估计您这人品粘不掉要用刀来削掉,炸不坏要撕坏来拍证据!飞了40电发现铰链坏了,拍来说质量问题,我最多一个飞机200电铰链无一损坏。

网友G:
狂飞的老板您如此处心积虑攻击一个刚开的小店,攻击一个新款飞机原因如下:大家看看,他没有任何原创飞机,网上抄袭一点图纸就开卖。没有专业设备、用几千元的写真机敷膜在pp板上,号称不掉色!4个机型摞在一起卖,一共卖20多个,翻来复去就那么2个用户名在拍!所以这种杂碎人每天没生意,闲极无聊,开始喷认真原创的卖家!大家搜索pp板飞机可找到他的店,300-400起飞重量、不怕沉、图便宜、怕掉漆的都去拍吧!给他捧场打击原创支持盗版的赶紧去拍!

结论是:喷子无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狂飞的老板您如此处心积虑攻击一个刚开的小店,攻击一个新款飞机原因如下:大家看看,他没有任何原创飞机, ...

你说,我说你的飞机是不是事实?你的飞机不像我说的这样吗?不会设计就不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狂飞的老板您如此处心积虑攻击一个刚开的小店,攻击一个新款飞机原因如下:大家看看,他没有任何原创飞机, ...

我公正的发评测贴,你还急眼了?

网友:
你公正个啥?你自己没一个原创产品,看别人小店开张挺火急眼了!

网友H:
虚伪的跟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虚伪的跟狗一样

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确三角支撑你那个支撑方法强度还没这个高

之前手机上的没看到图,你这个尾巴不太稳,天翼和锐动的都是这样设计的,我自己是一定要平尾拉线到机身垂直下半部分,这样可以抑制扭动的力,当然如果拉线长了,你扭平尾的话,这两条拉线会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正确三角支撑你那个支撑方法强度还没这个高

另外你这个是KT吧?KT的话,应为本身强度高,所以你这样是稳定的,PP和EPP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这个是KT吧?KT的话,应为本身强度高,所以你这样是稳定的,PP和EPP就不行

不自量力的垃圾言论

楼主:
呵呵
你的PP板二三十倍发泡比他的KT板硬,比全世界的5mmKT板都硬,我知道的,呵呵

楼主:
做人的道理我就不教你了,你好自为之。和你喷也就是给你打广告,中肯的评论你不听也无所谓。
请你再看一次这个贴,问题我已经都集合到一起写出来了,当然了,如果你不是飞手,和你说也没用,因为你不懂,如果你懂,你就看看怎么解决吧

网友G:
垃圾人说垃圾话,根本就不值得搭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垃圾人说垃圾话,根本就不值得搭理

呵呵,自己飞机有问题怨不得别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自己飞机有问题怨不得别人

可笑,你自己的产品拿不上台面只剩下诋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笑,你自己的产品拿不上台面只剩下诋毁!

呵呵,你的产品也不咋样,还国际流行设计呢,我也只能呵呵了,不会飞的人抓不住精髓,我原谅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用事实论证。不过你自己是不是卖家?

我是狂飞工作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人怀疑

不信的话买一个咯,个人感觉80块不贵,现在160不如ep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老版本,涂装现在完全不掉了,铰链宽度加强一倍。副翼已经加大。重量又降低25%。自己卖飞机,老盯着 ...

哎哟,这个言论又逗了,我从来没说我的飞机比谁的好飞,你我的飞机根本不是一类,我的明确标着耐摔,但是你的真的好飞吗?第一版就这样了,不咋地,80块值了。你还停留在一味减轻重量,减重就是好飞吗?身为设计者就只考虑重量吗?你这个忽悠忽悠新人可以,懂一点的都能看出来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个字是刚买飞机没多久,炸鸡没坏很兴奋来群里说,20m全油,只一个斜撑坏了。你血口喷人说飞机不耐炸。真 ...

我的3米平飞半油撞树,机头下面就有一条裂缝,怎么解释?你这样只能让人觉的你找拖而已。炸鸡千奇百怪,你以为20米就一定烂?不烂就是耐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翻过头来说漆面,先喷涂达马树脂再喷漆的工艺很简单就可以不掉漆面,你就从没想过为何我不用吧?告诉你飞 ...

你的铰链不损坏我的怎么就坏了?我没摔没扯就断了,好好的飞机花钱买的,我自己扯断它就为了喷你?为了给你变相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狂飞的老板您如此处心积虑攻击一个刚开的小店,攻击一个新款飞机原因如下:大家看看,他没有任何原创飞机, ...

呵呵,有这时间,去好好修改设计吧

网友G:
可笑的喷子,理屈词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笑的喷子,理屈词穷!

呵呵,逗比,还在自以为是呢

网友:
可悲的喷子

网友I:
莫急莫急,有则改之,无则加冕。新产品上市被人评论,说好说坏的都有,这个很正常啊。说问题就开始撕,这个没有什么度量啊。产品要是好的,天天被骂销量一样会好,产品不好天天找托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莫急莫急,有则改之,无则加冕。新产品上市被人评论,说好说坏的都有,这个很正常啊。说问题就开始撕,这个 ...

如果他像你这样的话就好

网友J:
有你这功夫喷别人不如回去好好搞你自己店里的飞机,看你这斜撑就大概摸出你水平了。别人的产品好不好,时间就能检验出来。你这样喷别人。难道买家对你的印象就会变好?太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你这功夫喷别人不如回去好好搞你自己店里的飞机,看你这斜撑就大概摸出你水平了。别人的产品好不好,时间 ...

斜撑只要稳定就可以,怎么做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的飞机就是这样的,做新手给个窝喷也是一样,好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你这功夫喷别人不如回去好好搞你自己店里的飞机,看你这斜撑就大概摸出你水平了。别人的产品好不好,时间 ...

另外我这是评测贴,商家就不能评价别人的飞机了吗?另外我有主动攻击他的言论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斜撑只要稳定就可以,怎么做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的飞机就是这样的,做新手给个窝喷也是一样,好飞就行了 ...

懒得和你做键盘斗士,祝你生意兴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懒得和你做键盘斗士,祝你生意兴隆。

我每个飞机斜撑都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也不和你争,我只是发评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喷子!

呵呵,这次谁先喷的大家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xx喷子

网友K:
新产品难免有些不足,但是毕竟也是能看出用心了。还是要一颗宽容的心去看待。中国做这个也跟大熊猫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产品难免有些不足,但是毕竟也是能看出用心了。还是要一颗宽容的心去看待。中国做这个也跟大熊猫差不多了 ...

恩,有问题就改改,没啥大不了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公正的发评测贴,你还急眼了?

楼主你自己作为一个商家,对别家的产品发这种测评贴,会公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自己作为一个商家,对别家的产品发这种测评贴,会公正吗?

买一架试试呗

网友:
喷喷好,越喷越清楚,越喷才能越火。喷的有创意,改了。喷的没技术含量,揭露了。左右都占便宜。如果再加上公正诚恳的态度,还占领了心胸宽广人品素质高大上的高地,多好的事情。君不见多少明星为求人喷费了多少心机啊,都可以说是恬不知耻的求人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