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四轴穿越机是不是不能用QQ飞控

楼主(2015-07-25):
请教各位,我的四轴用的是QQ飞控,高度老是把握不住,
四轴是否最难控制的就是高度?
我的怎么高度很敏感,要么低了,一加油门又往上窜!!

网友A:
无他,多练!

网友B:
1、控里把油门行程调到最大,不同的控不同,有125%、150%、175%的,调到最大就是了。这样控杆量可以细腻一些;
2、控里机型用直升机,油门曲线中点附近调得平滑一些。
可以试试,不一定管用。是其它飞控解决同样问题推理过来的,不一定正确。但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C:
QQ对于新手是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