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500

楼主(2015-07-25):
直奔主题,配置:
猛禽500机架,
ldpower 3110 kv700电机,飞腾30A电调
1355碳桨
飞控:apm2.8 m8n gps minimosd
1987二轴云台,sj4000,
白色D10遥控。rx1002接收,
aomway 200MW图传
电池8000mah 淘宝买的自组电池。
早上飞行时间为18分钟。忘了插bb响,电源模块显示为14.6v.降落后bb响测电压为15v
1,2号电机比3,4号电机要热,但不烫。电调也算是温热吧,手摸的。
照osd信息,最远飞到516米,高度338米,应该不准吧 ,自动触摸失控返航,但是立马切换模式,依旧可控,感觉遥控距离还是不理想。
还有就是整个下来,视频抖动还是有点厉害,以前用的开源二轴云台感觉要更好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减震球的问题,视频一会上,还望多提意见,云台调整,电机问题等等,

网友A:
这种高度,不到300米吧?抖动除了云台自身质量外,桨叶也很关键,好的云台虽对橡皮有要求但不高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度,不到300米吧?抖动除了云台自身质量外,桨叶也很关键,好的云台虽对橡皮有要求但不高

这次视频里的osd显示应该是200米左右,300米是最高的一次,云台也只是简单调了一下,感觉跟200多的普通二轴云台效果差不多,可能没调好的,整个四轴上了礼拜自动调参了一下,没觉得效果比默认参数好在哪,本想恢复默认参数的,出门飞一下,有点远,手拿着也挺重的,所以也就这样飞,视频最后几分钟就是在定点模式下,做不到钉钉子,看着还是有点晃,具体下面也不知道在怎么调了

网友B:
抖动是不是桨太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抖动是不是桨太硬

不平衡是关键,所以很多人,都用平衡器作静态平衡筛选,动态筛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动是不是桨太硬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用的碳桨,等有时间试试ATG的桨试试,还有就是为什么1,2号电机会比3,4号电机要热呢,

网友:
为什么我显示不了图片?郁闷我被屏蔽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用的碳桨,等有时间试试ATG的桨试试,还有就是为什么1,2号电机会比3,4号电机要热 ...

电机热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你的飞机装的不错,建议用APC的桨,平衡力效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是关键,所以很多人,都用平衡器作静态平衡筛选,动态筛选等等

网友C:
有点冻,其它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热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你的飞机装的不错,建议用APC的桨,平衡力效都好。

等试试apc桨,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冻,其它都很好。

嗯,不知道这个果冻应该是继续调云台参数还是云台减震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平衡是关键,所以很多人,都用平衡器作静态平衡筛选,动态筛选等等

这个看样子得回去做做桨平衡,话说我一直都是买来直接用的,开始玩的时候还做过几次平衡,后来都是直接用,从来没有做过桨平衡。

网友D:
这线够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线够乱的。。。

已经归正过了,实在是不知道再怎么弄的整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归正过了,实在是不知道再怎么弄的整洁

我都在肚子里 基本看不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