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组装的x3齿轮问题!

楼主(2015-07-25):
才组装好的x3在低转速下大齿轮有明显的上下摆动,这属于正常情况吗?

楼主:
大齿轮上边缘是电机齿轮上的螺丝磨的,这个可以无视

网友:
螺丝拧得太紧变形了吧?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这明显不正常,装机有问题

网友A:
要用垫片把间隙垫到只有一点点!
垫片在锥齿轮和大齿盘之间

另外第三轴承座要向上压紧了再锁死,不然也不行!

网友:
出全新拆机轴传

楼主:
弄了半天才搞好怎么上传视频并发送的!
大家看视频,注意者个大齿轮上下摆动正常吗?
但只要快些感觉摆动就不容易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垫片把间隙垫到只有一点点!
垫片在锥齿轮和大齿盘之间
另外第三轴承座要向上压紧了再锁死,不然也不 ...

我发了视频,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了视频,帮我看下,谢谢

大齿盘没安装平,摆动太厉害了。
电机上的齿轮安装的太靠下了,再往上一些,那个小顶丝就不会碰到大齿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没安装平,摆动太厉害了。
电机上的齿轮安装的太靠下了,再往上一些,那个小顶丝就不会碰到大齿盘 ...

恩,那顶丝是我没上好试机造成的,现已上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安装说明书装好机子发现还有几个多余的垫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多余的!

网友:
有垫片,不过有点也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那顶丝是我没上好试机造成的,现已上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安装说明书装好机子发现还有几个多余的垫片 ...

右侧照片里的大垫片,垫在锥齿轮和大齿盘之间,装上卡环后,大齿盘不能上下活动(可以有一点点活动虚位)
右侧照片里的小垫片,用于调整大锥齿轮与小锥齿轮之间的间隙,垫片加在大锥齿轮与第二轴承座之间,加垫片增加间隙,减垫片减小间隙,建议把间隙调小或调到没有间隙(不然容易扫齿),但转动顺畅。安装时要特别小心,因为垫片会被舵机上的电机磁铁给吸走。
左侧照片里的大小垫片都是垫横轴的,好像是大的薄一些,小的厚一些,位置参考说明书,要成对使用。垫到大桨夹轴向只有一点点虚位,不能一点虚位也没有!

垫片一般都多给一些用于调整虚位大小的,多数情况调整后,都会剩余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照片里的大垫片,垫在锥齿轮和大齿盘之间,装上卡环后,大齿盘不能上下活动(可以有一点点活动虚位) ...

恩,我昨天把齿轮给下了,发现锥形齿轮和大齿轮之间有垫片的是我一开始安装步骤上去的,没有发现什么不对之后我把那两个多余的垫片一起垫在两个齿轮之间加上开始安装的垫片一共三个大垫片了然后我使劲的上紧但还是有不到一个毫米的活动量,我再次下掉齿轮把那两个多余的大垫片放在了大齿轮与s卡扣之间即大齿轮的正下方紧挨着大齿轮位置再次组装后就没任何活动量了!
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但似乎解决了问题,希望是吧!
最后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轮子磨得有点厉害,还没飞呢。

楼主:
过了几天闲下来试转了下,摆动减小但依然摆动,最后问题找到,发现单向轴承不平,以及齿轮上的那四个螺丝要松紧有度不然大齿轮也不平!

网友B:
大齿盘那4颗螺丝上的时候用力不均造成的,我的也是有点不平,但是没你的严重,我调过几次,要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