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手问题,多发的飞机怎么配电调

楼主(2015-07-25):
如题,比如想做个双发的飞机。如果用有刷电机,可以直接并联起来挂在一个电调上吗?

如果用无刷电机,可以两个同时用一个电调吗?

各位热心的高手师傅多多赐教啊

网友A:
有刷电机可以共用一个电调。两个电机直接并联在电调输出端。
无刷电机分别由两个电调驱动。两个电调的信号线并联接到接收机油门通道,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拔出悬空。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有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可以共用一个电调。两个电机直接并联在电调输出端。
无刷电机分别由两个电调驱动。两个电调的信号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