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和naze 32的区别

楼主(2015-07-25):
最近入穿越,纠结飞控,望大神指点,飞行手感,调试简易性,飞行稳定性,谈谈吧

网友:
大神用naza32

网友:
naze32手感好,好飞,会调后比CC3D简单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楼主:
没人说说吗?

网友:
弱弱请问pix mini做飞越好么

网友:
naza32快要火起来了  玩的人越来越多

楼主: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那个手感更好,更好设置

网友A:
我帮你解答吧~~~~~naze 32飞控,在软件调参里内容很丰富,可以调的参数相当多,高级版带气压计,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飞,有定高功能,后期可以外接GPS等等扩展模块,这样就可以定点定高,就和航拍飞控一样。

CC3D就是简单的飞控,没有定高功能,模式有3种:自稳-半自稳(可以空翻)-手动。价格比较便宜~

有不明白的可以回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解答吧~~~~~naze 32飞控,在软件调参里内容很丰富,可以调的参数相当多,高级版带气压计,对于新手来 ...

基本上明白了楼上的意思,就是NAZE的扩展和调整的东西会很丰富,CC3D只是个飞控,那么同样调好的情况下NAZE的手感更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了楼上的意思,就是NAZE的扩展和调整的东西会很丰富,CC3D只是个飞控,那么同样调好的情况下NA ...

硬件不同~~没办法相比~

32的飞控调参软件也不一样,CC3D是初级飞控,设置比较简单。

CC3D我基本都是默认参数就可以飞的。

NAZE里面好像有个自动调参。开源飞控我没很细腻的去调节过,折腾时间。

还不睡觉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同~~没办法相比~

32的飞控调参软件也不一样,CC3D是初级飞控,设置比较简单。

行,谢谢,等东西到了在有什么问题再问你

网友B:
先弄个CC3D,直接选个默认机型,最快速度先飞起比什么都重要,满足不了了再换naz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弄个CC3D,直接选个默认机型,最快速度先飞起比什么都重要,满足不了了再换naze

楼上说的有道理,已经买了CC3D先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解答吧~~~~~naze 32飞控,在软件调参里内容很丰富,可以调的参数相当多,高级版带气压计,对于新手来 ...

naze是不是兼容mwc的所有布局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e是不是兼容mwc的所有布局固件?

你的头像那么劲爆。。。。。让我情何以堪????!!!!!!

可以刷MWC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