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螺距尺还没目测的效果好

楼主(2015-07-25):
怎么用螺距尺两片桨转一圈都是零度  弄好后起飞左倾的厉害 起飞不修正会直接倒地 估计   还没我目测的起飞状况好呢 我目测调试十字盘水平没这情况  目测的起飞正常的很 这啥子情况   螺距尺假的?

网友A:
那是你修正设反了!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修正设反了!

网友:
个人觉得突破口在“两片桨转一圈都是零度”这里
首先,电子螺距尺的参照基准是水平面
而有时候一些误差(比如脚架,比如桌面)会让机子主轴并不垂直
消除这种偏差的方法嘛,也不是没有
个人建议,电子螺距尺,在哪个朝向归零,就只能在这个朝向测量,无论是换朝向,还是机子动了,都要重新归零校准,其实在一个朝向严谨测量集体螺距也不是难事,循环螺距偷懒的话只用一个朝向的确是有点儿误差,但总比不重新归零校准就换朝向测量的误差小,看个人取舍了
总之,是不建议电子螺距尺转着用

网友:
再有就是……现在三轴这么发达……不至于斜盘偏一点儿就跑偏吧……
三轴设置也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上正解。在哪归零就在哪测,你转一圈是0就不对了。

网友:
螺距尺只做参考的依据,实际飞行情况再调节

网友:
用电机顶面归零,螺距尺面向哪边就只测哪个方向,换方向就重新归零

网友:
侧翻和螺距尺有什么关系呢?在说了就算0螺距没侧准也不会翻的。 话又说回来,测0螺距还是机械尺不错~

网友:
从来不用那玩意儿,鸡肋而已

网友:
我觉得是陀螺仪自检没通过你就开飞了 或者是陀螺仪突然间大脑短路了

网友:
都是目测

网友:
电子螺距尺必须在他校准0位的地方才能正确多数,除非你的桌子是完全水平的,别且飞机放上去主轴完全垂直之于桌子,要不肯定有误差

网友:
我先会用电子螺距尺测量机身,放平放直才测量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