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鸟一个问题 关于地面显示器录制?谢谢

楼主(2015-07-25):
    请问一下,各位老鸟 我现在的装备都是平民配置(高中党) 地面显示器上用的是7寸显示 加rc805 所以现在地面显示都无法录制下来  每次都不赶飞远 想问一下各位 能自己加一个dvr 录制的吗 有没有人试过 如果不行那就只能买个鹰眼了 谢谢了

网友A:
cdvr,90块钱一个

网友B:
可以地面录制的,但应对机载来说,想达到同等画质成本要高些,想高清你的图传得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vr,90块钱一个

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地面录制的,但应对机载来说,想达到同等画质成本要高些,想高清你的图传得很给力

其实也不是高清 只是以备以后丢机的时候 寻找更方便 真正看航拍视频 那还有要看狗上的sd 卡 还有就是如果我买了鹰眼 那上1.2 2.4g图传 不是又不可以了吗?

网友:
俺手上有个Video转Wifi,拿它连接手机,用手机录下来。

网友B:
建议买5.8GHz的图传,不要为省钱买低频的,那样易干频,可靠性不好。得不偿失的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买个USB AV录制卡用笔记本录。不过对本本的cpu要求可能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5.8GHz的图传,不要为省钱买低频的,那样易干频,可靠性不好。得不偿失的

本来就买了5.8g图传 不过距离做死 所想买1.2或2.4g

网友:
1.买个dvr  就是图传接收经过dvr录制在显示到屏幕  2.欧姆威的接收有dvr功能  3.买鹰眼

网友:
可以串个 上 SD卡的DVR录像板